[工业] 10kv变频器大修拆解

楼主(2019-06-24):
10KV变频器配套专用干式变压器

串联的逆变模块

拆解后

驱动板下面IGBT

加380V电压测试单个逆变模块输出波形

串联后合成的正弦波信号

网友:
这个难不成还是高频的

网友:
是个厉害角色哈哈哈

网友:
看地上的锂电螺丝刀 29的虾牌?

网友A:
都是紫铜绕线绕的吗?

网友:
看铜排功率不大,我们公司用的大的是东方日立的,有1000kW的,小的施耐德和ABB的都有,几十到几百千瓦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紫铜绕线绕的吗?

我们公司用的这种烧过,看拆开维修用的是扁铜带,接近1毫米厚,感觉比家装的圆BV线载流量大很多

网友:
这么多··拆都要拆半天了··还要一个个的测,估计一天干不完吧?那IGBT弄几个做焊机估计爽歪歪···

网友:
那个u盘?储存波形?

网友:
任意波都可以分解为若干正玄波的叠加,傅立叶诚不欺我也!

网友B:
广州智光的  我们这里也经常坏,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州智光的  我们这里也经常坏,问题很多

造得出来和可靠是两回事,基础元器件可靠性不行,小机器体会不明显,这种大系统就能感受到。所以西门子、施耐德、ABB卖那么贵,还有那么多人用,就是要求可靠性。

网友:
这么多单元拆开,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大功率的还是好复杂,之前几千瓦的富士变频器拆了好多卖废品了

网友:
看着像利德华福的高压变频

网友(2019-08-02):
10KV变频器,干嘛用的呢??没接触过,我这就一个10KV的变压器,1000KVA的,

网友:
大功率的啊,接线都是用铜排了。

网友C(2019-11-05):
柜顶的散热风机,声音大吧

网友(2019-12-26):
引用 网友C:
柜顶的散热风机,声音大吧

这货一般住空调房吧

网友(2020-02-14):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我们这也用高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