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t203万用表故障

楼主(2019-06-24):
捡到块表,电流档有问题。不管测交流直流,只要一按中间的归0就一直蜂鸣,屏幕不显示,关机再开才有显示。其他档位正常使用也准确。电池才换的新电池。

网友A:
这是保护了吧?归零应该在测量之前使用,在测量过程中不能用吧?

网友:
返厂把 处点运费就行

网友:
可能是电路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保护了吧?归零应该在测量之前使用,在测量过程中不能用吧?

肯定是归零再测试啊

网友B:
返厂免费修好 优利德的售后没的说 业界良心

网友:
电阻档如果正常的话,芯片应该没坏,再查查其他元件,还有拨盘弹片!!

网友:
换电池,电不够了

楼主(2020-07-12):
引用 网友B:
返厂免费修好 优利德的售后没的说 业界良心

寄送过去,前后一个月居然修好寄回来了,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