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国产最贵的自锁螺丝刀手柄终于弄好了

楼主(2019-06-24):
   国产最贵,真的国产最贵,当然 夹头安装批头的紧持度也是国产最好,。简单说就是安装批头后,不会和便宜货一样间隙过大的摆动、
   对手柄夹头要求高的可以选择,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便宜的自锁手柄, ,,,,,各类需要都可以满足

网友A:
安装批头的时侯需要提拉或者按压夹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批头的时侯需要提拉或者按压夹头吗?

要的,外拉套管,安装后间隙非常小,描述任何国产品牌

网友B:
手感怎么样?不硌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怎么样?不硌手吧?

如果需要软的只有红黑包胶,其他是硬胶的, 各用途不一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网友:
已经支持了,难得持续改进。

网友:
38一个,买不起

楼主:
我们也有便宜的,15包邮,16包邮,

网友:
确实不便宜但是做工好应该可以

网友:
等一个金属手柄

网友C:
吴兄,手柄可否开发几个新的款式,这几个样式,真心不好看。。。直言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吴兄,手柄可否开发几个新的款式,这几个样式,真心不好看。。。直言莫怪! ...

透明手柄的材料现在国内就这样的无办法改变现状, 因为有些用户需要这样的手柄,好清洗不粘手,
包胶的长时间后和油有反应可能会粘手,  在看改材料了。但是暂时夹头有限,投入小2W,做了几次才做出来200只不到的夹头,如果客户反应夹头比其他品牌的好,后期会跟进新款手柄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软的只有红黑包胶,其他是硬胶的, 各用途不一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

安装时直插,自动锁死。去掉批头时再外拉或下压套管。
能不能搞个这种的

网友D:
这种双头的能装吗?装上会晃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直插,自动锁死。去掉批头时再外拉或下压套管。
能不能搞个这种的
...

要对精度要求高的就要拉套管, 如果你要求低,间隙大点的就要不用拉的,直接可按批头,。 这个还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双头的能装吗?装上会晃动吗?

这个不行,两头的因为一头不是六角的没办法固定,

网友E:
我也想等个金属柄的!不用太长的萝卜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等个金属柄的!不用太长的萝卜柄就好!

主要是铝合金做大点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对精度要求高的就要拉套管, 如果你要求低,间隙大点的就要不用拉的,直接可按批头,。 这个还便宜很多 ...

我说的那种价格还便宜?估计跟精度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