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数控车床1024脉冲编码器维修

楼主(2019-06-24):
一数控车床走到螺纹程序步时报警不运行,怀疑主轴编码器故障,无代用品,用万用表测一圈零位脉冲输出没反应,用示波器测也捕捉不到,脉冲编码器输出正转脉冲A+A-零位置脉冲Z+Z-翻转脉冲B+B-,

拆开内部码盘

输出0到5V脉冲信号,用开发板写了IO中断程序,转动轴能捕捉到脉冲可以计数,零位脉冲Z+Z-确定无输出。

内部电路比较简单,一级放大加一级差分驱动,拆开发现0位刻线的红外线发射管用手机照相机看,不会发光,遥控器拆了个红外管更换下面的发射管,用单片机测Z+Z-一圈输出一个脉冲正常,编码器修复车床恢复正常,上面的是可见红光发射管用与计数正反转角度脉冲。

网友A:
高级货。都带编码器的。

网友:
牛逼,连编码器都换修。我还是第一次见编码器内部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都带编码器的。

数车必须得带编码器

网友(2020-01-28):
用单片机计数是个好主意

网友:
差分计数器可以测AB相脉冲么?楼主做的那个单片机的太高级了,不会玩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数车 车螺纹必须有编码器,Z相确定螺纹起点。平时编码器也就个转速显示的作用。

网友(2020-03-22):
牛逼,连编码器都换修。人生中第一次见编码器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