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一个超长待机的蓝牙耳放

楼主(2019-06-24):
                蓝牙模块待机电流 2ma左右 工作10ma      用上一节18650 1500ma  哈哈哈不要太爽了

今天主角上场 蓝牙耳机的板子续航不行,拆了

简单做个连接

开关扩孔

装上效果

3.5mm 耳机接头母座

全部放盒子里 有点小乱哈哈

合上盖子 贴上贴纸 瞬间高大上哈哈哈

最后挂裤子上刚刚好,这个带背夹带。

   然后回头想想 这个不光能插耳机,还能放音响上,就是超大蓝牙音响了 哈哈

楼主:
最后三张图片发错了,晕。。。。。
咋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三张图片发错了,晕。。。。。
咋删啊。。。。

帮你删了哦~

楼主:
谢喽 ,帖子只有版主才能编辑啊。

网友A:
大了点吧,电池还能改小点,盒子换小点更好吧,其实以前的BB机用来DIY这个不错,下次试试,手头正好有2个BB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了点吧,电池还能改小点,盒子换小点更好吧,其实以前的BB机用来DIY这个不错,下次试试,手头正好有2个BB ...

主要是这个盒子可以直接挂衣服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电压再高,音质会有提高么,比如5伏电压

网友B:
这个方法做的底噪怎么解决?杂音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
还不如在充电宝内置呢续航半年

网友C:
蓝牙耳机的优点就是小巧无线方便,搞这么一大坨,还要有线连接,为什么不直接插手机上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做的底噪怎么解决?杂音会不会太大了

没有啊 耳机基本没有底噪。音响肯定有,放大倍数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耳机的优点就是小巧无线方便,搞这么一大坨,还要有线连接,为什么不直接插手机上算了 ...

插手机上玩手机不方便哈哈,这样续航时间长,而且耳机可以藏在衣服里面

网友D:
思路还可以,但是有点多余了,楼上有人说了,直接插上手机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思路还可以,但是有点多余了,楼上有人说了,直接插上手机多简单。

插手机 打游戏和追剧总感觉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手机 打游戏和追剧总感觉别扭

打游戏用蓝牙?没延时?反正我的有

网友(2019-08-13):
我当时也做了一个因为尺寸和重量只能放在家里用了,我用的是手机2700mah的电池,充一次电不知道用多久,蓝牙耳机是深圳大康的F4

网友E:
这个叫蓝牙接收器吧,不能算耳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叫蓝牙接收器吧,不能算耳放的

这个还真是喔,没注意恩

网友F(2020-07-30):
老铁,一个风扇不包邮哦,麻烦再拍一个,或者出个邮费,山东也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铁,一个风扇不包邮哦,麻烦再拍一个,或者出个邮费,山东也元

不是1500mb 2个包邮 嘛   这个风扇淘宝3块钱一个的不是 。 要不退货吧。你拍我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