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先锋固态硬盘 可能是紫光“心”

楼主(2019-06-24):
可能是紫光“心”

网友A:
主要怕TLC更怕QLC,要是有定制MLC的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怕TLC更怕QLC,要是有定制MLC的更好了。

INTEL P3500 M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怕TLC更怕QLC,要是有定制MLC的更好了。

TLC无误,写入40G后,速度只有75MB/S

网友:
虽然是马牌主控,但是它的性能还不如2258xt,这是一颗真正的U盘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