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优惠购里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6-24):
看着有24v充电器我就买了一个,打算回头追改成可调电源,不知道可行性高不高,各位大神可以指导指导
这个卷后5.8元,搭配每日红包到手3块多而已,很便宜,还有散热风扇,而且还是全新的这价格要啥自行车,看用料还不错,起码不是二手的

直接看图吧,就2个螺丝,防拆贴纸,还有小风扇

这是电路板

带个散热风扇,不过不知道是我还没接负载还是,风扇并不会转

空载电压高了,29.4v左右,做可调电源问题应该不大吧?我有一个恒流恒压模块

搭配上这个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降压模块不靠谱

网友A:
29.4V充电器刚好想买一个。。。可惜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了。

网友:
不错,起码不是翻新的板子

网友B:
3842 358的方案吗?我我手机便宜看不清芯片

网友C:
找不到,有链接不咯,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D:
有431,很好调电压的

网友:
好像跟我买的3A的一个牌子

网友E:
跟我前段时间买的应该是一家的  电路板差不多,我买的58.4V 3A的 除去返利只花了20块,风扇要带大一点的负载才转的  但是发给我的只有57.4V换了一个还是只有57.6V 然后算了基本上也可以充满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4V充电器刚好想买一个。。。可惜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了。

这个卷后5.8元   搭配每日红包  到手3块多而已    很便宜   还是全新的   看用料还不错,起码不是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 358的方案吗?我我手机便宜看不清芯片

是我拍的不好,没仔细拍芯片,只拍了全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有链接不咯,给个链接看看

应该过期了,不过原价9块钱也可以,一看就是为了销量刷的才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431,很好调电压的

坛友,请指教下怎么改好,要简单粗暴那种,改成21V左右给电动扳手电池充电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前段时间买的应该是一家的  电路板差不多,我买的58.4V 3A的 除去返利只花了20块,风扇要带大一点的负 ...

我这个电压高了,24V的量了下29.4V左右,正常27差不多,太高其实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过期了,不过原价9块钱也可以,一看就是为了销量刷的才这么便宜

9块

网友:
有链接没有咯,私发一个咯,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3842 358的方案吗?我我手机便宜看不清芯片

6842s和358,我也有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6842s和358,我也有拆

你有改可调电源的方案吗   不是431的  好像没那么容易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改可调电源的方案吗   不是431的  好像没那么容易改啊

是431啊

楼主:
那应该很好改,431经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