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前几天商城买的AK779充电头

楼主(2019-06-24):
前几天在商城里看到了OPPO的AK779充电头,1200买一送一说是有问题的,下单来了一份。到手后测试发现不能带载,带载后电压下降的历害。打开一看,山上的,配重就两个。下面看图吧

外观及型号:

用这个按在地上敲, 一面敲一下,就开了

先带的手机,电压电流都不大。

空载,电压还行

1A,电压只有4.74V了

2A

3A就到不了了,电压也只有4.60V了。

拆后再看,山上无疑了,配重就有两个。识别芯片打磨掉了型号,应该是个单片机。电源驱动是CRE6208,上网查最大3A的电流输出。这个充电头看变压器上面又加了配重,体积本就不大,所以达不到3A也算正常

去掉识别板后再带载,电压不掉了,最大电流应该能达到2.4A,手上没有高级的负载,只有这个简易的。
空载

1A

2A

3A,电压下降了,估计2.4A应该没问题的。

两个都一样,试后去掉了识别的单片机,并把USB的D+和D-直接短路,充手机也正常了。就这样吧,还算能用。

网友:
把高压滤波换掉试试

网友A:
楼主收到的这个带载2A电压4.75V,相对算是正常的,VOOC闪充就是低压充电。带载电压低的情况是插个USB牙刷灯,电压降到4.5V以下,在4.2V左右波动,超过3A后,电压降到4V以下。看早先坛友拆机帖,这款电源相对做工还可以,买了4个,收到的都是带载电压低的,一带载就到4.5V以下,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这款高仿品使用一个5V2A或3A的电源,在输出端加一破解芯片,实现VOOC闪充,这种带载电压低的情况估计识别板出问题了。楼主这款高仿品的5V电源板,默认设置空载输出是5.25V。电源里的铁块不仅是配重,还起一定的散热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到的这个带载2A电压4.75V,相对算是正常的,VOOC闪充就是低压充电。带载电压低的情况是插个USB牙刷灯 ...

原来是这和回事,谢谢提醒了。不过我把识别彻底去掉了。因我没有OPPO手机,也没有专门的充电线。且这个用来充其它的手机电流只能到0.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和回事,谢谢提醒了。不过我把识别彻底去掉了。因我没有OPPO手机,也没有专门的充电线。且这个用 ...

这款高仿的D+、D-不是短接的,接破解电路。去掉那个无字芯片板,就是个5V2A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高仿的D+、D-不是短接的,接破解电路。去掉那个无字芯片板,就是个5V2A电源。

...

其实去掉那个无字协议芯片,换上一个两毛钱的QC3.0或者一块钱的QC4.0芯片,也能实现快充,只是引脚不同,需要飞线哈哈sot32-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去掉那个无字协议芯片,换上一个两毛钱的QC3.0或者一块钱的QC4.0芯片,也能实现快充,只是引脚不 ...

应该没有飞线那么简单,毕竟前端仅是款5V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飞线那么简单,毕竟前端仅是款5V电源。

哈哈,确实,前面要改一下PWM芯片的供电,实验已经快要完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确实,前面要改一下PWM芯片的供电,实验已经快要完成了

OPPO的VOOC是低压快充,前端接5V电源加破解易实现,QC3、QC4属于高压快充,前端接5V电源改动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PO的VOOC是低压快充,前端接5V电源加破解易实现,QC3、QC4属于高压快充,前端接5V电源改动要大一些。 ...

看了一下pwm芯片的供电范围还挺宽,粗略计算发现正好能符合次级的变化,可以试试。我猜这个功率板也是通用的方案

网友:
1200是钱吗?

楼主:
当然啊,1200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