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实时传输电源通断和网络通断状态

楼主(2019-06-24):
有没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检测监控设备的供电状态和网络通断状态。并且通过物联网卡把相关信息传输至小程序。

网友A:
用微功耗单片机+NBIOT模块,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整个设备用电池供电.

至于发送到手机小程序,无论是IOS和ANDROID原生态的小程序,还是微信的小程序,都不如直接做一个APP更简单直接,或者干脆使用物联网云平台的通用APP.现在的NBIOT和手机4G,往往都在NAT后面,双方直接通信几乎不可能,必须借助第三方平台.

网友:
电都断了你还怎么传输
类似的设备有,但是都特别大,工矿和路面极端环境用的,价格很高

楼主:
设备可以用电池。在我之前买的智能家居的店里找到有可以无线传输通电状态打设备。要改造,体积不大。但是网络设备没有

网友:
说得好像网断电不断你就能传输出去一样。

网友:
三体中,逻辑设计的氢弹触发逻辑。主动探测,探测不到信号即引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微功耗单片机+NBIOT模块,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整个设备用电池供电.

至于发送到手机小程序,无论是IOS和AND ...

你的想法是对的,要怎么样实现,供电是电池加市电充电,类似于门禁电源加up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是对的,要怎么样实现,供电是电池加市电充电,类似于门禁电源加ups电池。 ...

NB-IOT电路,一般都是使用一次性电池,不考虑电源备份的问题.设计合理的产品,用5号电池能工作2年.

可以买一块带CPU的NB-IOT开发板,开关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与云端服务器及手机APP交互,都有现成的例子,自己改改就能满足要求.如果编程学习能力强的话,可以直接用内置MCU的模块,比如华为海思系列.

现场设备网络状态的检测,一般是基于ICMP检测三层设备应答,ARP检测二层设备应答.基于功耗的考虑,可以独立设计为一个模块,使用独立的电源,以透明串口的方式与NB-IOT产品连接.

网友:
NB-IOT 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
。。。。。。。。。。。
如果一直在线,耗电很多。所以要定时在线,那就双向实时又受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