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硬盘改电磨停转问题

楼主(2019-06-24):
硬盘改电磨要停转,加了一个驱动板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像西数盘,原板不行?听说短接某脚才恆转。这新板多少钱买?磨钻头好使?

网友B:
这个功率磨得动吗?

网友C:
驱动板多少米入的 ?

网友:
非常不错,我有很多坏硬盘,但是不知道要什么样的驱动板才能让这个电机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西数盘,原板不行?听说短接某脚才恆转。这新板多少钱买?磨钻头好使? ...

原来的硬盘针脚跨接不行还是要停转,在网上找了好多跨接方法都失败了,所以才买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西数盘,原板不行?听说短接某脚才恆转。这新板多少钱买?磨钻头好使? ...

新板16,磨点小东西可以很好用,大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磨得动吗?

摸得动 要一点一点磨

网友:
硬盘电机转速高但是带载能力不太行

网友D:
我有个老硬盘,插上12V+5V电源线后好像一直转不停。然而试了一下发现加点阻力就停转,看来除了当玩具也没有什么用,丢一边了。
磨小东西用硬盘电磨,感觉与排风扇电机+小砂轮比差得太远了,而且风扇电机还可以直接插220V市电,更加简单方便。

网友:
什么时候改个棉花糖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老硬盘,插上12V+5V电源线后好像一直转不停。然而试了一下发现加点阻力就停转,看来除了当玩具也没有 ...

这个用来精修螺丝刀不错,要使劲磨那是不行,精修的时候大力停转可以保护要修磨的物品

网友:
只能折腾折腾,实用性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多少米入的 ?

好像19元,我曾经买过3片,都是启动几次nidec无刷电机,驱动板已经烧芯片。后来又买了一片JY01大功率管版本的,12V到30V无刷驱动板没事,只是价格有点贵4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19元,我曾经买过3片,都是启动几次nidec无刷电机,驱动板已经烧芯片。后来又买了一片JY01大功率管版 ...

49就确实有些贵了

网友:
短接数据1,2脚,启动正常转动后再断开,就能一直保持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