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个12v直流风扇,配合太阳能发电系统使用

楼主(2019-06-24):
自己弄了一套200w太阳能发电系统,因为逆变有损耗再加交流电机效率不高的原因,所以弄了一套12v的灯,风扇,手机充电的玩意以减少损耗,提高太阳能系统的利用率
风扇是10寸12v的,买来的降压板改装一下,用10k的电位器替换掉原来的小电位器实现无极调速,加个开关,
风扇开到最大跟交流风扇三档时的风力一样大,直流风扇18w,交流风扇要45w
交流风扇用一档时功率38w,直流风扇放到8W就够了,能效上面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夏天就回本了
晚上休息时风扇转速低噪音比交流风扇小很多,无极调速很方便调到自己适合的风速
风扇电机是有刷的550电机,耐久性相比无刷的还是差了点

网上买的12v10寸风扇铝叶片

网上买的12v10寸风扇铝叶片

里面就是种电机550

里面就是种电机550

几块钱买的3A降压调压板

几块钱买的3A降压调压板

网友A:
我用的也是有刷电机。不算电机寿命,在用调压方式时,有刷比无刷好多了,同样是24V直流,同样30W功率,同样是3000转(24V时)的电机,有刷三点几V就能启动并正常运转,此时此刻的风速在室温26度时爽歪歪;无刷却要调到7.8V才能启动运转,风速明显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有刷电机。不算电机寿命,在用调压方式时,有刷比无刷好多了,同样是24V直流,同样30W功率,同样 ...

有刷电机不是满负载运行,偶尔加点机油,也是很耐用的,这样用的风扇一般都不会开到额定电压也不会特别高转,对我们来说换电机和换碳刷也不是什么难事,我的有2.0v就能正常转动了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用家里报废的台扇改的,电机没有字,应该是775的,两节18650加调速开关能用1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用家里报废的台扇改的,电机没有字,应该是775的,两节18650加调速开关能用1个多小时 ...

看电机的尺寸大小还有输出轴的直径就知道电机型号了

网友C:
550电机轴那么细,怎么接扇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0电机轴那么细,怎么接扇叶的?

转换轴,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电机轴那么细,怎么接扇叶的?

我的那个就是直接连接的。3.17的孔,自己配的话做个套也可以

网友D:
楼主现实了我多年想实现的梦想,用12V或者24V太阳能系统,全屋直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实了我多年想实现的梦想,用12V或者24V太阳能系统,全屋直流供电。

太阳能低压直流供电好处是逆变损耗小电能利用率高相对稳定安全,不好的地方就是线路损耗大,只适合小负载

网友(2019-08-10):
我家也想弄个太阳能发电系统,充分利用闲下来的65安自己组的磷酸铁锂池,我这里一年有9个月的太阳照射,,,

网友:
有刷的低速有噪音

网友:
这个降压板稳定运行功率是 10w 再高就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