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使用异常的美奥无线充电磁悬浮电动牙刷

楼主(2019-06-24):
这牙刷买的挺值的,去年活动29入手,无线充电磁悬浮,一般这配置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但是刷头只有一个,当时加19元可以一起买两个刷头,感觉挺贵的,就没搞刷头,用了一段时间牙刷头不行了,网上找也不好配,关键还不便宜,最后在坑多多上看到,连接和我这个差不多的磁悬浮牙刷,23左右,USB充电,送3个刷头,本想买两个给父母用,结果他们都不要,于是自己当买刷头了吧,对比了一下,坑多多买的明显震动要查很多,但也比那种普通马达振子的强多了,最近不知是我摔的原因还是进水了,开关按下去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行,开了关不了,有时候自己莫名其妙的自己开了,头几天想将就着,后来越来越不行,心想进水了如果不管时间长了,里面就全坏了
看了一下外观,猜测是超声波焊接的,用撬棒试了几下,发现有缝隙,然后慢慢翘就翘出来了,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没有一点进水的痕迹,短接开关发现能正常控制,相比肯定是开关坏了,不过这种开关好像没有准备,于是拆开看看能不能刮刮解决接触不良的问题,拆开里面有发黑氧化的情况,用镊子刮了刮,又装回去,用万用表测发现有时候导通有时候有几百欧的电阻看来是不能用了,于是找淘宝,即使买到也得几天时间,后来找电路板,发现品胜充电宝的板子上有一个,只不过是高度不一样,经过测试,开关正常,于是拆开把高度纽子换一下就能正常使用了
最后焊好,把螺丝全部换成不锈钢的,最近红包撸的螺丝比较多哈,手机传的,图片顺序有点乱,最后亮一下刚入的汉邦936和优利德890C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拆的

用金属撬棒,先使劲往缝隙里插,缝隙大了以后再翘,转圈翘就出来了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盒螺丝哪里败回来的?请给个链接。。。。。

网友C:
刷个牙都要装x,还要充电,不环保,我宁愿买好点的牙膏和便宜实用的牙刷,定期换牙刷,换下来的牙刷可以用来刷瓷砖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盒螺丝哪里败回来的?请给个链接。。。。。

每天淘宝有个签到红包,从2毛到2块多不等,可能正常抵扣,如果翻倍就只能在指定页面购买,另外还有支付宝的抢购砸蛋红包,这家螺丝你一分钱买一个也包邮,用不掉的红包就撸螺丝304不锈钢圆头自攻螺丝盘头十字木螺丝钉小圆头螺丝M2M3M4M5M6【包邮】
【在售价】0.02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e5CDaPj
-----------------
复制这条信息,¥ZsVeY5UjRKW¥,到【手机淘宝】即可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个牙都要装x,还要充电,不环保,我宁愿买好点的牙膏和便宜实用的牙刷,定期换牙刷,换下来的牙刷可以用 ...

哪里看出来装X成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淘宝有个签到红包,从2毛到2块多不等,可能正常抵扣,如果翻倍就只能在指定页面购买,另外还有支付宝 ...

谢谢了。想不到有红包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