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餐厅吊灯,捎带着修一下炒锅把

楼主(2019-06-25):
因老爸在医院,好久不去郑州看孩子了,餐厅吊灯烧了好多天了,这才有空去了一趟,修修吧。
这个吊灯弄得花里胡哨的,光拆就拆了半天,灯头全部串联,一个灯珠烧了全部就不亮了,运气不太好,快拆完了才找到烧坏的灯珠。架上烙铁,把坏灯珠清除下来,直接短接焊盘,这烧坏的灯珠是桔色的,本身就不好找,深更半夜的更不可能找到灯珠呀。
费气巴力的把灯装好,在装驱动的时候,犯了个低级错误,明明驱动上标明了高低压和正负极,还是插电用万用去测正负极,结果把低压端插220V了,当时还算给面子,只听见一个小声音,啪,也没测出正负来,(你想吧,怎么可能出正负呀),没办法,不管烧没烧,反过来再试一下吧,结果一插,叭!这次声音大,芯片掀盖了。
还好,带的备件多,买几元钱的试用灯板时有两个驱动,捡路边彩灯的时候捡了几个驱动,试了试,发现这些驱动都太小了,路边彩灯驱动最次,只能免强带动一个灯头 ,其他的也带不动这么多灯珠,没办法,半夜也买不到驱动呀,改线路吧,把4个大灯头串起来用一个驱动,7个小灯头串起来用一个驱动,装起来全部点亮。让老婆和孩子检验,结果她们不满意,一个是嫌上边三个灯珠太亮剌眼,再一个是嫌4个灯头中间的桔色灯头光色不好看,要求去掉这些不要,唉,早知道这样要求,就不用焊那个坏灯珠了,直接掐掉整个灯头就行了。现在只剩下4个大灯头了。这样也不错,又省下一个驱动。
话说装灯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刚装完灯还没顾上休息,老婆就拿来一炒锅,说把上的一个螺丝掉了,让配一个。郑州家里没啥配件呀,才买的房子,能用个螺丝就不错了,找来找去,找到一个直径能用的,就是有点长,垫个螺母对呼着用吧,谁知没配合好,又听到一声“啪”,炒锅把被螺丝顶掉半截。唉呀,最近老爸在医院,心不净呀,555~
怎么办呢,老婆还等着炒菜呢,研究一下锅把,一边断了,另一边还挺结实的,把螺丝孔打到这里上螺丝一样能用,就是没原来好看了,说干就干,下楼买钻头,请哲登出场,虽然哲登是单速的,打个电木还是问题不大的,买哲登就是在这个家用的,正好这次带过来了。上好螺丝,把断下的一边用免钉胶粘好,不至于很难看就好,指望它固定锅把是别想了。也不知道这免钉胶是不是耐高温,反正就是个样子,不掉下来就达到目的了。

看回复好多人说免钉胶的问题,估计是没认真看帖子文字内容,或者是我表达的不清楚。现在重新说明一下,省得再有朋友担心这个免钉胶的问题。粘掉下的那截就是为了好看,不指望它固定把子,把子已经重新打孔固定结实了,掉下那截就是扔了也不影响把子的使用,粘它就是为了美观。

餐厅吊灯

卸下

顶部

老婆孩子都说这三个小灯剌眼

像个啤酒瓶

小圆盘就是桔色的,她们也不喜欢,让去掉

大灯头,这是主灯头,共4个

找到故障点

烧成一个小黑点了

灯头装卸起来很麻烦

驱动

不卸下还不知道这吊灯功率多少,没查灯珠数量,看驱动40~60W

犯错的结果

芯片掀盖了

炸黑了

用两个德迈试用驱动一起驱动整个灯头

下边是路边彩灯驱动

最后只剩4个主灯头亮了

下页修锅把

楼主:
把上少个螺丝

准备配上边两个螺丝

螺丝有点长,顶断了

换另一边上螺丝,哲登单速也能打电木

打好孔了,

两边孔对比 看看

还是粘起来好看

现在螺丝只好在上边露出来了

免钉胶把断的一截粘起来

把胶清理一下,还挺好看的

现在螺丝装在上边露出来了,现在在上边,原来在下边有沉孔

下次再去换个小帽螺丝,再装一胶垫,也让螺丝隐藏起来。

网友:
这是谁喝完酒,瓶子乱扔?!

网友:
看着不放心,
可别正炒着菜呢,突然锅飞了

网友:
锅那么重,用免钉胶对付着粘好,你不怕菜炒好正端着准备倒出来,忽然锅把断了烫着人??

网友:
免钉胶受热会变软的,用在锅上非常不安全。

网友:
安慰,早日康复

网友:
免钉胶的强度够吗这个位置?还会接触到炉火温度

网友:
上面的三个小灯不亮不好看,可以调低亮度(也可以改变颜色),做氛围灯使用。

网友:
灯罩有特色,我想搞几个磨砂玻璃瓶来DIY也不错

网友A:
又补充说明了啊,

可是,
问题不在于螺丝有多牢,
而在于那只剩下一半儿的塑料,能不能承受得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上少个螺丝

准备配上边两个螺丝

巨讨厌这种装饰灯,又难清理,实际作用又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补充说明了啊,

可是,

掉下那半截也就几钱重,不到一两,能有多大力往下掉?也就是它本身的重量。目前还没掉,掉的时候通知你一声

网友:
老乡你好,祝你家人早日康复

网友:
这灯的造型不错!

网友:
这修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下那半截也就几钱重,不到一两,能有多大力往下掉?也就是它本身的重量。目前还没掉,掉的时候通知你一 ...

不是掉下那截儿多重的问题,

掉下那截已经不能正常承担受力,
相当于剩下的一半儿厚度在承担锅体的重力和人为施加的力,

还是买一个新的把手装上稳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