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拆松下14.4V电池包,型号:EZ9L41

楼主(2019-06-25):
『 元作 』拆松下14.4V电池包,型号:EZ9L41
一款松下电池包

拆开,内部构造

控制板构造。

中间一块变色的痕迹,不知是否是原件过热,还是烧毁 。。。

电池座 ,这个是双面板 。

所用芯片。

小触点,看着还不错

组装一下

没组电池,先这样组装完成 。

这个电池包原来用的是26650电池,仓内很大。
对比电池包够大的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电板好像烧坏了

网友:
整到电池盒了,放18650也只能放4节

网友A:
这种保护板能均衡电压不

网友:
可以改几个26650锂电进去,肯定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保护板能均衡电压不

应该没有平衡,没看到放电电阻

网友B:
镍片怎么剥离的?那么整齐。
我用钳子扯下来,就跟狗啃似的

网友:
貌似电芯漏液了

网友C:
感觉空间很局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空间很局限啊。

这个空间足够大 ,里面原来是26650 四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片怎么剥离的?那么整齐。
我用钳子扯下来,就跟狗啃似的

用钻头钻孔后 ,很容易拿下来

网友D:
这种电池我换过几个电芯,有一种换后没有自放电,有几个换电芯后保护板有自放电,充好后几天就放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我换过几个电芯,有一种换后没有自放电,有几个换电芯后保护板有自放电,充好后几天就放完了。 ...

你自己换电池,不是充电器就不认了吗?机器什么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