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详拆苹果Air macbook电池,型号A1245,真紧凑呀!

楼主(2019-06-25):
这片苹果Air macbook的电池是在坛友那里撸的,型号A1245
薄薄的一片,对偶来说只能拆电芯玩了

外观

另一面

电池信息
3.7V锂聚合物,40Wh,两串,单串5400mAh

测试端口
只有这两个位置有点电压

再看表面附着物
这黑亮亮的是石墨导热贴?

测试还能导电

摸一下黑手,应该是石墨的

软垫,和主机缓冲用的吧

但下面也有石墨贴

开拆啦
这块挡板能揭开,是双面胶粘的

撬起来才发现这片还是铝的

看到板子和电芯了

小心把它全揭开
看到两片电芯

继续拆
板子边上有破口

破拆开

在沿边缘,撬开缝
才把塑料盖揭开,超声波焊接的
能明显看出整个电池组就是两并两串的了

清理掉部分双面胶,看电芯信息
看不出哪家的,以及容量大小

但边上的贴纸上有
单电芯容量是2700mAh

塑料盖板上还粘了条FPC线

翻过来是这样的
应该是贴电芯的感温头

贴片NTC

应该是这样贴电芯的

另一侧还有一条

塑料壳上的标记,富士康?

去掉盖板的主体

保护板全貌

先测下电芯
这组处于亏电的边缘

另一组已严重低压,估计就是它拖垮了整个电池组

楼下继续

楼主:
电池组的串并是这样的

但电芯两端的FPC电缆重叠在一起,感觉就不好了

两串的中心抽头

点焊电芯镍带上的软电缆是铜带的
这个比较少见

切下所有铜带电缆

保护板全貌

版号
竟然是近11年前设计的了

这个应该就是TI的BQ20Z95,电量监测芯片

大片的应该是保险片

8脚芯片看不清楚,不知道是啥

小板上的元件也滴胶了

俩板采用FPC连接,以适应外壳边上的圆弧

仔细看结构

PCB板是复合多层板结构,中间是FPC,两边是环氧板

翻过来看背面

板子全貌

A2723肯定是保护用的MOS管了

这个应该是电量计用的电流采样器了

最后只剩下电芯了

也是双面胶粘在壳子上的,很小心、艰难地拆下来

并联的电芯

发现每个电芯上还有个温度保险

电芯三围

长120mm

宽57mm

厚度真薄,只有3mm

充电没异常

再测试两块并联电芯的容量如下

左边低的估计就是开始电压低的那块

拆完照例全家福

这苹果电池结构太紧凑了,部分塑料件厚度不到0.5mm,太薄的地方就用薄铝片来遮盖
内部均采用双面胶粘贴,外壳超声波焊接,拆解很麻烦
电路采用TI的电量计,可以准确计算充放电的电量,不知道拆完还能利用起来不
好在电芯没坏,还能利用

网友A:
看起来做充电宝什么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做充电宝什么的还行

是可以,就是手上充电宝已经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组的串并是这样的

但电芯两端的FPC电缆重叠在一起,感觉就不好了

充鼓了看谁不爽往谁脚上丢就好了。

网友C:
水果的东西就是反人类~

网友D:
苹果电池做工就是好

网友E:
苹果不是一直都用黑色atl电池的吗,,,啥时候有这种。可能太早以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鼓了看谁不爽往谁脚上丢就好了。

还好没怀孕,可以自己用了

网友F:
好想回到11年前···

网友G:
板子是2008年的,看来电池也不会太晚,时间有点长。

网友:
謝謝分享,这电池真够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果的东西就是反人类~

嗯嗯,超声波焊接得牢固,双面胶粘性又强,很不好拆,差点划破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电池做工就是好

是的,就是维修性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不是一直都用黑色atl电池的吗,,,啥时候有这种。可能太早以前的了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
地摊收过一块水果电池,拆开里面是2850mah两并三串的ATL电芯,可惜用得少,放着放着就鼓了,电池充到4V了放着没亏电都能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想回到11年前···

偶这里有返老还童药,要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这里有返老还童药,要不要?

如果有买,我愿意用毕生所有积蓄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是2008年的,看来电池也不会太晚,时间有点长。

看起来是有些年头了,貌似电池还能用

网友:
右边那组电池居然没什么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