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做了个SM3268+Intel SLC优盘,Flash Setting.bin Not Found

楼主(2019-06-25):
购得2片JS29F16B08HCND1,想做个启动盘。查得这货支持众多主控。

手头正好有3268P的板子,查了下FlashDB,也有这个颗粒。

三下五除二就焊上了。

识别正确。

开卡报错

话说可以指定ISP开卡,但写进去之后,格式化不了。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适合这款颗粒的ISP?

网友A:
这玩意做U盘有点浪费了,不过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做U盘有点浪费了,不过确实不错

10来块钱拆机的便宜货,不浪费,主要是有朋友要这种U盘。

网友:
什么不好用3268这垃圾

网友:
:sweat:3268能用这种4KP片子才有鬼了,,,拿去贴902或者3260那些吧

楼主:
手头没有SK6221的板子,先在慧荣上开开试试。

网友B:
楼主干的不错!我有不少苹果4主板,里面有8G 16G 32G U可否帮我做几个?顺便给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的不错!我有不少苹果4主板,里面有8G 16G 32G U可否帮我做几个?顺便给你一些 ...

苹果4应该是LGA52的焊盘,我手里没有合适的板子。看看其它坛友有没有有材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的不错!我有不少苹果4主板,里面有8G 16G 32G U可否帮我做几个?顺便给你一些 ...

我有不少lga的板子 不过是群联的2.0 有兴趣可以短消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不少lga的板子 不过是群联的2.0 有兴趣可以短消息我

栗子哥,帮我看看我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栗子哥,帮我看看我这个怎么解决。

芯片太老,主控太新,建议换主控板

网友D:
3268只是支持列表有这个,但是实际上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太老,主控太新,建议换主控板

建议换啥?3267AE中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68只是支持列表有这个,但是实际上并不支持

收到,准备换主控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换啥?3267AE中不中?

3267我感觉也够呛

网友:
3267AE吧,速度慢点,不过兼容性和稳定性相当好的,可以做七启,
68肯定不支持的

网友E:
SM3260!!!我很负责跟你说我手上臭了很多3267/68,就是跟你一样的想法!他们统统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3260!!!我很负责跟你说我手上臭了很多3267/68,就是跟你一样的想法!他们统统不支持!!!!!!!!!! ...

3267AE支持CND1,已经量产出来了,读写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