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左右内阻差了近一倍 哪里坏了

楼主(2019-06-25):
一个几年前买的地外双单元 原阻抗是12欧 现在测量一个23.多 一个12点多 晃线阻值不变的 会是哪里坏呢

网友:
匝间短路,耳机线圈中有线材互相之间导通了。

网友:
大变小了嘛可能内部短路了,小变大就难得理解了,要不就是双单元的,两个单元现在变串联了

网友:
是不是测量方法错了?

网友:
坐等高手指教 学习观望中

网友A:
严重怀疑楼主搞错了公共电极,因为阻值刚好差一倍

楼主(2019-07-27):
引用 网友A:
严重怀疑楼主搞错了公共电极,因为阻值刚好差一倍

你怎么不想是并联的单元坏了一个 erji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差距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不想是并联的单元坏了一个 erji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差距真大

就是坏了其中一个单元 4个单元坏的是阻值翻倍那一边的一个 我还买到过真假单元呢 一个真一个假 假的只有单元铁壳里面啥都没有也没接线 两副一样的耳机阻值差一倍 拆开才发现问题 后来卖家补发了一根耳机 还硬说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不想是并联的单元坏了一个 erji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差距真大

双动圈,其中一个直接连在耳机的两个线上,另外一个串联一个电容和刚才那个线圈并联在一起,所以用万用表是测不出串联电容那个线圈的阻值的。

我特地拆了一个三星的和一个铁三角的双线圈单元测的。其他的单元太贵,没拆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动圈,其中一个直接连在耳机的两个线上,另外一个串联一个电容和刚才那个线圈并联在一起,所以用万用表 ...

你说的是一个单元俩振膜 我的不是

网友:
我以前测一个VIVO的耳机也是这样的的,一个喇叭直流电阻10几欧,另一个喇叭20多欧。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