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Team十铨120GB固态硬盘GT1拆解

楼主(2019-06-25):
十铨 (Team) GT1 120GB固态硬盘,99,SM2258xt主控,自家打磨颗粒,也不知道具体是哪家的。

网友A:
这个品牌的TF卡,我全保修过一遍(6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品牌的TF卡,我全保修过一遍(6张)

这么夸张?质量这样搓?

网友:
MT开头的 可能是镁光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品牌的TF卡,我全保修过一遍(6张)

我现在手机上的tf卡也是十铨的,从11年用到现在,32G的,当时买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夸张?质量这样搓?

这个品牌的TF卡,我保修过

网友:
刮刮乐,上面有一层涂层,我猜可能是美光sg级别的降级片,级别高点的闪存的话用不着这样。不然盖标达标还得多花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机上的tf卡也是十铨的,从11年用到现在,32G的,当时买不便宜。。。 ...

我在京东购的,直接换新,或安购入价8折退款。

卡坏要看怎么用法了。我是软件安到TF卡中(因手机没空间了),经常读写的事吧。

反正这卡当年最便宜就购他了,反正保10年。

网友:
颗粒打磨的四周好粗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京东购的,直接换新,或安购入价8折退款。

卡坏要看怎么用法了。我是软件安到TF卡中(因手机没空间 ...

我是把视频和节目复制到卡里面,共平常看,估计3-7天写满一次卡,至于何时坏就不知道了,打算买个三星的128g替换,但是家里还有2个32g。。现在的手机都不支持双sim加tf卡,所以办公的和老婆的都是都是不接卡了

网友:
买过一张十铨的tf卡,新卡写入数据都出错,从此看到这个牌子我就敬而远之

网友:
2258XT,没有缓存,速度还不错嘛

网友:
读写速度不错

网友:
芯片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可以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