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惠淘金胜64g音乐u盘拆跟翻车记

楼主(2019-06-25):
拆吧拆吧看看 上了软件测了下,直接翻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21

网友:
还有32g装了音乐

网友:
这有啥翻车的,只要容量够速度凑合没有用几天就挂就不算翻车。。。

网友:
拿来存个音乐放个电影什么的还不错,重要文件别扔里面就行,哪那么多纠结的,容量够就行了,这盘写入速度慢得很,放电影进去好花时间

网友:
我的已经退了

网友:
速度怎样? 你这还算好,有32G,不是4G、8G的,可以重新开盘使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21

网友:
我的那个拷贝了30多G的电影进去显示正常的,正准备格式化装满整个盘的电影看看能装进去不出错不,不行就当32G的用,读写速度慢是真的

网友A:
跟卖家反映了他说退回去并承担运费
就不知道靠谱不,很久没买到扩容盘这种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卖家反映了他说退回去并承担运费
就不知道靠谱不,很久没买到扩容盘这种坑了 ...

我选择退款不退货 不知道能通过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选择退款不退货 不知道能通过不

我是已经确认付款了,我要申请售后才行

网友:
谢谢告之~还好忍住了···!

楼主:
tlc 这速度 很tlc了

网友:
确实只有32G,懒得退了,量产完就26G,速度慢的都不想说了

网友:
这不算翻车,只是摔个跤罢了。

网友:
我以前买的运动相机,套餐3的存储卡也悲剧过,发现循环录制的视频有很多出问题。

网友:
往里面拷贝电影,竟然真拷贝进去50多G进去,这是怎么回事,貌似系统也没报错,不过只能以exFAT格式化硬盘,不能NTFS格式化,拷贝进去的电影文件有些不能放,扩容盘无疑了。

网友:
买这个还不如去京东买朗科64G USB2.0的U盘,才28.5元至少不会扩容吧,我是京东会员可以免运费就分两次买了两个感觉还不错,第一个用了满20减5元的券和京豆抵了十块,到手才13.5元,第二个原价28.5买的.。

网友:
跟售后退了6块差价,32G的13.6的金胜是足额的,没让他全额退款不退货是便宜了他,不然正常的应该让他按照卖价三倍赔偿才对,那款U盘已经下架了

网友:
插车上听听歌还是不错的,十几块钱的东西也可以了

网友:
我618本来想买的。你那个64G才19.9嘛,再加上红包,15元左右就行了。不过后来买了插排。就没有买金胜的U盘。不过还是翻车了。 。。
不过我买了东芝的,那个应该不至于翻车。。为起来13元32G,感觉还不错,不过还没有正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