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15电焊机逆变板上的igbt击穿怎样维修

楼主(2019-06-25):
公司一个逆变电焊机坏了不要了,没事儿我给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的IGBT击穿了两个。正负24伏电源损坏,电源管理芯片炸了,这个电焊机已经修过两次维修人员换的是外置正负24伏电源模块。现在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检测,和引起IGBT击穿的原因的,驱动小板也让我给拆下来了驱动小板我测了一下应该是没有毛病,下边还需要检测什么地方,还是直接更换两个IGBT

楼主:
刚才看看图片没有上传上

网友A:
短路检查,驱动小板上的二极管和电容检查下,igbt管脚最好做绝缘。还有那4组吸收阻容,还有推动管。电源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检查,驱动小板上的二极管和电容检查下,igbt管脚最好做绝缘。还有那4组吸收阻容,还有推动管。电源地 ...

吸收阻容没侧  正负24v电源是坏的,驱动板好的,驱动管测了一只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检查,驱动小板上的二极管和电容检查下,igbt管脚最好做绝缘。还有那4组吸收阻容,还有推动管。电源地 ...

吸收阻容那没测,正负24伏电源是坏的,驱动小板是好的,4只驱动小管测了一只p沟道的是好的,其他3只没拆我测不好,有时间拆了测下,还有什么需要检测的师父,谢谢了,我比较小白啊

网友B:
建议把那两只炸管的两对驱动电路中的41418和稳压管换掉稳妥一点

网友A:
我也是小白。小板就是3只大cbb电容中间那个拆掉的板。我修的那台就是老烧mos管,后来分析改倍压后mos耐压不够,吸收电路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那两只炸管的两对驱动电路中的41418和稳压管换掉稳妥一点

行到时间买配件也给买了换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小白。小板就是3只大cbb电容中间那个拆掉的板。我修的那台就是老烧mos管,后来分析改倍压后mos耐压不 ...

谢了,我试试不行也给换了反正还没买配件,到时间一起买

楼主:
在上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那两只炸管的两对驱动电路中的41418和稳压管换掉稳妥一点

只有4148啊没找到41418啊

楼主:
这个上面的四个驱动管坏了两个这个小板上需不需要查什么元器件坏了我比较小白啊谢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检查,驱动小板上的二极管和电容检查下,igbt管脚最好做绝缘。还有那4组吸收阻容,还有推动管。电源地 ...

谢谢了了大神

网友(2019-08-18):
引用 楼主:
只有4148啊没找到41418啊

就是4148,可能打字打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4148啊没找到41418啊

不好意思,看错了。单管驱动小板上是没有4148的,一共4组,一组只有两个电阻 一个IN5819肖特基二极管 一个电容加个变压器。315还有一种用的是MOS管,上面的驱动小板才有4148和3.3v稳压管(也用5v的)炸管的话肯定驱动小板上的电阻会坏击穿的话就看情况换咯,换掉就保险点

楼主(2019-11-11):
修好了买到假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