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三台T12焊台 哪种靠谱 求前辈推荐●●●●●

楼主(2019-06-25):
业余玩玩 之前用的黄花60W  焊接无铅主板有点难。想换个好点的。焊台的款式也是鱼龙混杂,发下内部图 求老鸟推荐
一共看上这 1 2 3台  不知道哪种好

网友:
无铅主板还是别用t12了,上高频吧

网友A:
都不如牛肉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如牛肉版的

你说的牛肉版哪里有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牛肉版哪里有买

掌柜:
lqian889

网友:
这三个 我喜欢3的布局

网友:
最省钱就是自己做一个,

楼主:
看下 价格超预算了。 目前就业余玩玩

网友:
推荐第二个 干扰小一

网友B:
我现在还在用黄花可调温的那个,3脚插头,100-400度可调的,搞无铅的还是可以的啊,时间长点罢了。

网友:
零几年有有一款速热烙铁也不错,工频变压器只有按开关才工作,低压侧次级线圈很粗,连接到一根弯曲铁丝当烙铁头,焊接的时候按下开关,用完松开,一直按开关容易导致铁丝头不粘焊锡。后来的速热烙铁,有些基于开关电源和电子变压器结构,比以前轻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还在用黄花可调温的那个,3脚插头,100-400度可调的,搞无铅的还是可以的啊,时间长点罢了。 ...

就是搞不下来,应该是要换工具了。 主板有铜层 回热不够

网友:
还是上高频吧,T12业余玩不错

网友C:
都差不多,还是看价格吧,如果朋友真的焊一些重要的东西,还是推荐买厂家成品的高频焊台吧,203高频整套大概200元左右就可以了,至少厂家设计的有保障些。

网友:
我喜欢用苹果电源+616一分板,最实在也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差不多,还是看价格吧,如果朋友真的焊一些重要的东西,还是推荐买厂家成品的高频焊台吧,203高频整套大 ...

前辈 有链接推荐吗

网友:
差不多都行,看哪个便宜点

网友:
有心比较电烙铁的话,不要用T12了,虽然我没用过。高频焊台才是后续使用成本低的玩意儿,TB有SET203H、凯利顺203H、快克203H(驱动板要买贴片版本的,即是最新版)这三个不同牌子的焊台电路板别说大同了,小异可能都没有,软件看不到就不说了。还有咸鱼的 华南中控 高频焊台,你去看看吧。

网友:
真要弄t12焊台的话3个都不推荐
1电源板贵
2和3看主控芯片也不咋样

推荐自己买控制板,铝壳,电源,手柄回来自己组装,还能便宜不少(既然都能用烙铁了,焊几根线总会吧?)
主控的话找stm32或者stc8的芯片
不搞jbc的话外壳110~130cm就行了
电源想省事的话就弄24v2.6A的苹果电源,不然就去买拆机裸板电源(长度要注意.这个需要自己固定一下)
手柄照着控制板的接线说明来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有链接推荐吗

前辈不敢当,烙铁倒是用了多年了,焊台也用过几种,你TB上搜高频焊台或者203高频焊台就可以了,价格在200元左右的就可以,高频焊台的好处是后续买烙铁头价格便宜些,因为是分体的,12的头子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