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5年骐达更换方向盘气囊游丝

楼主(2019-06-25):
同事的05年骐达,上回帮忙检修气囊故障灯,断电后正常没几天又亮了。正好拆气囊固定螺丝的中孔T30也准备好,继续折腾。怀疑故障点还是方向盘气囊游丝

左侧这粒上回对门修车铺借了工具拧过的螺丝,由于旧T30套筒磨损,把螺丝内孔弄滑牙。上了新的T30还是打滑

电瓶脱开负极三分钟后开始处理,电钻打小眼,尝试用反丝的螺丝取出器

失败,没法子了。只能野蛮得用大钻头把螺丝帽整体钻掉

花费的了许多功夫才打开气囊

小螺丝刀翘起气囊接头上的黑色卡扣,取下接头

想法取下留在气囊座上的螺栓

由于上了螺纹胶,拧下它还是很费劲的

气囊面朝上放置

方向盘气囊游丝在方向盘下

19MM套筒拧下固定方向盘的螺母

做个对位记号

实际方向盘体上直接就有对位标记

游丝盘还与2侧控制拨杆组合,需要拆开

注意各接头的卡扣,拆卸还是不费力的。就是油了些,各种润滑脂。

拆下方向盘气囊游丝,用表测试。红色表针所测的就是喇叭的接线。左侧这么多针脚中就用这么一根接喇叭

右侧4根中用了2根接气囊,棕色线没问题,红色线在大部分角度都导通

但当转动到一个固定的角度就开路

继续拆方向盘气囊游丝的外壳

有断路的游丝排线是从下往上数的第四根

用强光在排线后照,找了好多遍没发现开裂处。问题应该在2端的90度弯折的连接处,这样就死了自己修复的主意。自己的车一定会想法用其他针脚来代替,同事的车还是买新件直接替换为好。

让同事自己购买的新游丝到货

安装上,解决故障。

网友A:
这是高手,我一直担心这么折腾气囊会不会突然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手,我一直担心这么折腾气囊会不会突然爆了

动手的时候断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手,我一直担心这么折腾气囊会不会突然爆了

怕什么,电瓶断开了。起爆气囊的电流还是挺大的

网友:
原来是这么长条FPC

网友:
这个里面不带转角传感器

网友:
恭喜LZ再一次抢了4S店的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手,我一直担心这么折腾气囊会不会突然爆了

没电就不会爆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也能拆修

网友:
不断电也行,气囊不会那么容易自己爆了的,只要把钥匙拔了就行。

网友:
你这个方向盘这么轻松就拆下来了,我的原来还用拉马才拉下来的

网友:
同是骐达,我的也自己换过方向盘游丝了,貌似这个是通病。

网友:
高手,外面修的话,应该要不少钱

网友:
楼主又为同事省了不少钱

网友:
牛人,手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