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达而稳SPDIF数字音频转换器拆解、试用

楼主(2019-06-25):
达而稳数字音频转换器拆解、试用

趁着618大降价1399买了小米4a的50寸电视。但是电视没有模拟音频输出,那只能买一个SPDIF转换器了,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帖子。
包邮价24.6,很便宜,正好还有2块5的红包,美滋滋

附送的配件也算齐全

还送了一根音频光纤跳线

USB5V转5.5-2.5电源线

莲花头转3.5mm母头

同轴线

光纤跳线

说明书

接线示意图

保修卡、合格证

转换器

一颗螺丝固定

镀金接口

两个接口加一个指示灯

拆开一看里面很简洁

正面没有什么元件,除了几个接口

背面一个芯片

U2的位置还省略着的

一个三极管应该是控制指示灯状态的吧?

这个是主芯片

先测试起来

电视还没有装,先用显示器测试一下

机顶盒遥控器坏了,不知道啥情况,暂用无线键鼠控制

连接好接线

乱糟糟的一摊

显示器没有HDMI接口,暂用转换器接一个

屏幕不是很适配啊,图像正常,咦?没有声音???

原来是没有调声音模式

连接自制的8403功放,效果很好

可以愉快的看电视啦

声音音质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改天等电视装好,再来连接车机功放和喇叭!
谢谢大家观看!
END

网友:
听个响而已,也就这个价格

网友:
估计也就16位的而已……估计比内置声卡还差

网友:
电路看起来不复杂,可以自个D一个噻

网友:
确实好划算

网友A:
音质本来就很差的电视,偏偏阉割掉音频输出接口,
然后各路大神再整这一堆乱七八糟的外部设备填补功能,
充分消耗了各种资源,但却看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
也不知道设计人员安的什么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音质本来就很差的电视,偏偏阉割掉音频输出接口,
然后各路大神再整这一堆乱七八糟的外部设备填补功能,
充 ...

就是小米电视的设计人员,估计脑袋被驴踢坏了,弄个模拟音频接口很难吗? 偏偏要弄个数字接口,电视信号里面还能有HIFI的天籁之音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小米电视的设计人员,估计脑袋被驴踢坏了,弄个模拟音频接口很难吗? 偏偏要弄个数字接口,电视信号 ...

添加模拟音频接口几乎不用增加一分钱成本,
去掉音频接口也省不下一分钱。
它们就是故意的。

网友:
我前几年买的LG电视也没用音频输出口 也是买了一个这玩意儿, 这东东可以直接用电视的USB供电的 ,我给音箱也加了一个5v的继电器控制开关,继电器电源接电视USB 这样可以让这东东还有音箱一起随电视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模拟音频接口几乎不用增加一分钱成本,
去掉音频接口也省不下一分钱。
它们就是故意的。 ...

故意装,逼装高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