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无极调速

楼主(2019-06-25):
请教一下米沃奇m4d标的转速0-200 0-600,应该是无极调速,但我买的m4d开关没有无极调速,不知道各位大神什么情况。

网友A:
然而它并不是无极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它并不是无极调速的

谢了,买的时候还以为无极调速呢。

网友:
本来就不是无极。。

网友:
然而我不理解一个螺丝刀要无极调速干嘛,这种专用螺丝刀基本都是没有的。

网友B:
成色不错,多少入的?

网友:
这种按动的不好做无极调速,那种拨动的开关还有无极调速的额,3.6V机器能无极调速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色不错,多少入的?

全新的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