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家个问题,冲击扳手多大的扭矩够用?

楼主(2019-06-25):
最近想入个冲击扳手,用的地方也不多,主要是抚摸,想问问大家,用在私家车上比如换换轮胎自己搞搞小维修的话,多大扭矩的冲击扳手够用?
手头有几个大有12v的电池,能用这个电池的一个是大有5712,外形比较独特,扭矩80牛米,另外就是5228,100牛米。这两个能满足上面的需求吗?

那些20v电池的300牛米的看起来也很眼馋,或者直接买个插电的?

后续:小白以前一直觉得扳手和批是同一个东西,谢谢1楼的科普,涨知识了:lol:5228和5712不叫扳手,叫冲击批

网友A:
你发的这些叫批,6.35头的,对于车胎螺丝是不够的。

车胎螺丝要用,12.7MM的方头吧,任意一个家用车都会够用了。

网友:
主要是用途,给坦克换轮胎的话估计几百牛的是不够的

网友:
我有大有5728,260NM,外面轮胎店拧过的螺栓用这个是拧不动的。
我自己按维修手册拧紧的螺栓(120NM和140NM)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轮胎,搞搞小维修的话买根力臂长些的F杆更好用

网友:
5733你值得拥有~

网友:
要买方头的,一般轮胎螺丝是100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些叫批,6.35头的,对于车胎螺丝是不够的。

车胎螺丝要用,12.7MM的方头吧,任意一个家用车都会够 ...

偶尔也有意外,遇到神经病小工,把轮胎螺丝用风炮打的紧紧的

网友:
我有5228,干小活可以,你说的换换轮胎什么的别想了,扭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些叫批,6.35头的,对于车胎螺丝是不够的。

车胎螺丝要用,12.7MM的方头吧,任意一个家用车都会够 ...

学习了,一直以为扳手和批一个意思

网友:
冲击批和冲击扳手的工作原理差不多。

我用得伟DCF887拆摩托车轮毂固定螺丝,200NM都没打下来,最后手动拆下来。

网友:
无刷的就行 一般的有刷就100多牛 无刷的够用

网友:
小电子产品一般0.3牛以下。
家电一般3牛以下。
木工一般30牛以下。
金工一般100牛以下。

拆轮胎:
家用轿车200牛以上。
SUV、越野 400牛以上。
大货 1000牛以上。

网友:
拆小车至少买300牛吧?!国产300牛据说虚标,大艺2106口碑不错,数据300多牛,网上说实际大概200多牛,朝能大有应该类似。

网友:
抚摸就上米沃奇2555-20  340的扭力  12V电批的小巧便携

网友:
拆小车轮胎钉可能要300Nm以上,国产湘利或米沃奇2763

网友:
感觉只要是风炮打过的螺丝,300Nm的电扳手都够呛。
正规的补胎店,都上扭力扳手

网友:
博世无刷300牛米的那个电扳手应该勉强够用

网友B:
换个轮胎不用那么纠结,手动扳手+海鲜手钻+套筒
手动扳手拧松紧,海鲜手钻加套筒进退丝
担心电池问题就改线从点烟器取电
三四十块一把的东西,放在车上专用就是了。
再好再大扭矩的电扳电炮用起起来你也不会放心的,最后还得手动扳手再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轮胎不用那么纠结,手动扳手+海鲜手钻+套筒
手动扳手拧松紧,海鲜手钻加套筒进退丝
担心电池问题就改线 ...

说的好像有那么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