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Rigal瑞格尔LED投影仪RD-806【拆解&测试】

楼主(2019-06-25):
瑞格尔这款投影仪算是比较有名的低价LED投影仪,因此也经常有朋友私信问小编这款投影仪值不值、效果怎么样、风扇噪音有多大等等。小编向来不喜欢光凭嘴巴云评价一款产品,毕竟每个人主观感受不同,难免产生信息不对称。
最近趁着618做活动,亲自入手一台(完事后给小盆友当玩具),拆解+测试奉上,咱数据说话,值不值各位看官自行判断:)

本文主角:Rigal瑞格尔RD-806 LED投影仪(官方标配)
购入渠道:天猫(2019-06-18) / ¥130元
下单链接见论坛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161
目前已涨价,每次低价我都有分享的,关注了我的朋友都能撸到,没撸到不是我的锅

外观中规中矩,无太多亮点。机身上仅能控制开关,无其它控制按钮。
注:其实PCB上预留了诸多控制按钮,但外壳模具上仅保留了开关按键,详情请往下看。

所有的I/O口都集中在背面。从左至右依次是:电源输入及开关、USB口、HDMI口、3.5mm耳机插孔、AV信号输入口(配有3.5mm转莲花头转接线)、红外遥控信号接收窗、VGA视频接口。接口算是齐全,可满足日常家用。

拆机没有太多难度,拧下螺丝后即可取下面板。
整机内部排列较为有序,接插口都有点胶固定、稍长的线束也用胶带约束,做工尚可。
注意到PCB中部(主芯片下方)有七个金属按钮,应该对应电源、菜单键、左右选择键、确认、返回等等功能。可惜机身外壳只设置了电源按键,并未给其他功能键做适配。也就是说,其它操作只能通过遥控器实现,稍显遗憾。可能是外观设计师觉得按钮少显得“高级”吧。当下不少汽车中控都是配块大屏幕完事,物理按键甚少。身为操作控的小编觉得:这是病,得治。。。

整机主控芯片为TSUMV56RUU,这是一款为液晶电视开发的高度集成芯片,它内置有64M(512Mbit)内存,集成两路8瓦D类功放,可输出标清、高清的LVDS信号。支持多种音视频多媒体解调、播放。

主控芯片和液晶板接口间设置有一颗MS90C386B协议转换芯片,负责将主控芯片输出的LVDS低压差分信号转换成TTL数据信号,用以驱动显示液晶面板。

下图的两颗R240电阻并联后阻值仅0.12Ω,其串联在LED灯板(光源)的电源回路中,应该是用作电流检测,防止LED灯板过流、过载。

液晶面板接口处点胶固定,防止颠簸等情况导致接口松动(其他接口也打有另外一种胶固定)。

PCB背面无太多亮点。

取下PCB后即可拆除光学模块的上盖,得以看到此款投影仪的光路:
光源从右侧的LED灯板发出,穿过灯箱(含后菲镜)、液晶面板、前菲镜后,经由左侧倾斜的镜面反射,方向转过90度后从左上方的镜头射出,投射在墙面上。很经典的DIY投影仪结构。

说到菲镜,大家可以看看下图梯形矫正两个极限位置下前菲镜的倾斜角度。前菲镜不仅将经过液晶面板的平行光重新聚集(投向镜头),也能起到梯形矫正的作用,看看下图就不难想象梯形矫正的原理了吧?
当然,投影仪领域小编是纯小白一枚,就不班门弄斧了,更多投影仪原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机器半裸状态下的工作照,漏光不可避免,不过尚能接受,应该说比很多自制的投影仪还是要好点。

仔细观察此机的散热风道,可以发现其散热循环风兵分两路:一路穿过底部的铝制散热片,为LED灯板散热(图中下面箭头所示),另一路穿过液晶面板和后菲镜,为液晶面板散热(图中上面箭头所示)。
因为带测温探头的万用表留在了岳父家,此次没法测量散热片的温度机器运行几分钟后徒手摸散热片侧面(装好后才想起测,只能摸侧面),并无显著烫手感觉。

LED灯板散热片上安装有温度保险,防止温度过高烧坏LED灯板。

LED灯板来个特写。
正极导线采用了石蜡管包裹。石蜡管一般用在高温环境,以防电缆的橡胶皮在高温情况下软化,出现绝缘问题。不过这款投影仪实测整机功率也就28W,这就上石蜡管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电源板被斜放在在镜子的背面,原、副边MOS管都配有大号散热片,其它诸如保护、滤波元件也都还齐全,做工用料可谓不错。

聊胜于无的2W喇叭,还是单声道的,加之噪音颇大的散热风扇。使用过程中耳朵的体验是很差的,这也是小编还是倾向于将此机器定义为玩具的原因之一。实际使用的话,个人更建议用耳机。

楼主:
本文主角:Rigal瑞格尔RD-806 LED投影仪(官方标配)
购入渠道:天猫(2019-06-18) / ¥130元
下单链接见论坛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161
目前已涨价,每次低价我都有分享的,关注了我的朋友都能撸到,没撸到不是我的锅

拆机看完了,仍没解决很多朋友的问题:显示效果怎么样?
实战走起!

小编倾向于用客观数据展示机器效果,故这部分我会尽量避免主观评价,机器效果如何,值不值,请各位看官自行判断。在看之前,请看如下说明:
1、投射面为白色天花板,投影仪镜头至天花板距离约为2.4M,投射尺寸未测量(目测显著大于55寸液晶电视);

2、投影仪使用系统默认设置,未调色彩、亮度等参数;

3、所摄照片均使用手动模式,并统一曝光参数如下(个人测试后觉得该曝光参数与肉眼观感接近):
光圈:F3.5;
快门:1/10s;
ISO:1600;
其余色彩、对比度等均为标准(相机默认)。
注:所有效果图除加水印(防盗图)外,未作任何后期调整

4、因微信限制,效果图受到了压缩,需要下载1600W像素原图的朋友,请移步百度网盘:https://eyun.baidu.com/s/3htz4WbM 密码:SAed

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清晰度,效果自己看(下面的部分效果图也有字幕)。分辨率咱也没一个个像素数,肉眼观察横向分辨率至少有800,至于是否是1024*768的(公众号内大家有讨论,结论是800*480,详情见公众号6月24日推送文章底部的评论区),个人没法下定论(液晶面板上找不到型号,故也无法通过液晶面板型号确定分辨率)。
注:图片缩略后效果略有变化,在意的朋友建议下载原图仔细看。

然后是投射亮度,由于缺乏专业的检测设备,与开客厅大灯做对比(前后两张的相机曝光参数完全一致)。
开灯前(可视作全黑):

开灯后:

再换一组,开灯前:

开灯后:

此机器实测整机功率28W,考虑到电源的效率、主板、液晶面板及散热风扇的功耗等,个人估计LED灯板的实际功率在24W以内,供大家判断亮度时参考。

以下是部分实拍效果图,曝光参数与上面保值一致。
需要下载1600W像素原图的朋友,请移步百度网盘:https://eyun.baidu.com/s/3htz4WbM 密码:SAed

关于机器的噪音,这个没有量化的测量,只能说说个人感受。首先,噪音一定是大。其声音类型有点像吸尘器,当然具体的噪音音量远比吸尘器小,但也绝对无法定义为“令人舒适”。意思是,这台机器会产生明显吸引你注意的噪音,且在安静环境下,你会直接把它定义为“吵”。
注:不排除有个别朋友觉得噪音OK,但为了避免产生误会,我个人倾向于将噪音定义为“大”或者“吵”。

最后来说说个人看法:
优点:
  • 便宜
  • 还是便宜
  • 做工尚可
  • 同价位最高的分辨率(很多竞品还是320*240的,简直不堪入目)

缺点:
  • 亮度一般(整机功率28W,供参考)
  • 噪音大
  • 音质非常一般(就当没有,自己准备音箱或耳机就完事了)

这款机器虽廉价,但该有的都有,细节做工及用料也算到位。仅从产品角度来说,不到200元的售价,还是值的。毕竟仅仅是买镜头、菲镜、LED灯珠、驱动、电源等元器件的成本,很可能都不止200元。
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个人认为,值不值取决于你用不用得到,如果买回来试机后就放着落灰,那只卖50也是不值的。

如果非要我给个答案,我的意见是:
把它当玩具看待,能接受&用得上,你就买。
仅就我个人而言,黑暗环境下的成像效果,我是能勉强接受的,有的时候你享受的不一定是大片级的视听享受,而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欢乐气氛。就好像我们DIY,实际上DIY的成本远远高过买现成产品,但其中的乐趣是你永远都买不到的,于是我们深陷其中(没错,正是在下)。

如果期望用这货代替大屏幕电视,作为主力显示设备“四两拨千斤”的,劝你忍住。权当是花几分钟看了此文“拔草”。何况现在电视也便宜了,65寸的也才2000多元,55寸的更是低于2000元。正经电视的效果,比这强得多得多。

此上,供各位爱折腾的“战友”参考:)

本文主角:Rigal瑞格尔RD-806 LED投影仪(官方标配)
购入渠道:天猫(2019-06-18) / ¥130元
下单链接见论坛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161
目前已涨价,每次低价我都有分享的,关注了我的朋友都能撸到,没撸到不是我的锅

网友:
Rigal瑞格尔LED投影仪,外观中规中矩

网友:
进灰一两天以后光道就会进灰,投出来的画面会有黑点。

网友:
这就是垃圾啊,不要把钱花在垃圾上

网友:
瑞格尔LED投影仪看看行

网友:
照片拍的真专业

网友:
瑞格尔这款投影仪算是比较有名的低价LED投影仪。

网友:
瑞格尔LED投影仪,看看怎么样

网友:
个人觉得还不如买个好点的洋二

网友:
129元,入手一台,感觉良好。又多了一个大玩具.

网友:
以前也买个一样的,分辨率低,退掉了,损失10多元运费,商家就保了10,这货超重

网友:
太便宜的着实不愿买,需要用时再买。

网友:
用不上的大玩具,玩玩还行

网友:
把它当玩具看待,能接受&用得上,你就买。

网友:
能用得上,你就买。

网友:
适用才能买

网友:
“玩具”这个定义还是很中肯的。

网友:
看着是不错,但是也用不上呢

网友:
瑞格尔LED投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