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003-电单车安装录像设备,增强交通安全

楼主(2019-06-25):
003-电单车安装录像设备,增强交通安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个行车记录仪……看那个录像机都快装满车箱了

网友B:
机械盘?这么装不费电吗,硬盘抗颠簸么,而且C3W不是支持内存卡存储吗

网友C:
硬盘录像机放里面抖抖抖,寿命能保证吗

网友:
找个带wifi,防震好的运动相机,再配一个充电防水壳,体积小安装容易。

网友:
便宜的行车记录仪99满大街,咸鱼上的二手一大堆,
这么大一坨,看了有强迫症

网友D:
这玩意太费电了,弄个行车记录仪简单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录像机放里面抖抖抖,寿命能保证吗

使用的固态硬盘。一开始用的机械硬盘,坏了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个行车记录仪……看那个录像机都快装满车箱了

5个摄像头,一个硬盘录像机(固态硬盘),一个无线路由器(作用:硬盘录像机转WiFi)。手机热点做直播。计算机联网直接:浏览、回看、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盘?这么装不费电吗,硬盘抗颠簸么,而且C3W不是支持内存卡存储吗

c3wTF卡同时和硬盘录像机。c3w、c3c下载太慢1~2m,硬盘录像机下载很快5~7M.5个摄像头,一个硬盘录像机(固态硬盘),一个无线路由器(作用:硬盘录像机转WiFi)。手机热点做直播。计算机联网直接:浏览、回看、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个行车记录仪……看那个录像机都快装满车箱了

行车记录仪不防水,没有这种外壳的坚固。。无法随意安装。下载不方便。硬盘录像机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太费电了,弄个行车记录仪简单得多

不算太大。测试把无线路由器的电源用硬盘录像机的USB口输出,成功。测试数据:正常状态相当于12v120ma,如有数据传输,150m,下载为7.2M/s,需要多耗电300ma(含硬盘录像机)耗电。
硬盘录像机+2.5英寸+无线路由器=610ma(12v),瞬间最高电流1010ma,下载数据耗时电为:=910ma(12v),加上其它4个摄像头120max4=480,+显示器120ma;正常耗电为:1210ma,瞬间最高值为1610ma(12v),2A的电源有20%~40%的富余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太费电了,弄个行车记录仪简单得多

测量记录的一些数据表格,谢谢:

网友E:
我只能说,哥你赢了 I服了U:titter:

网友:
还是头盔来个gopr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说,哥你赢了 I服了U

我设计为2中来电方式:1,电单车大门打开48v转12v工作,摄像头加电工作。2,单独的60v转12v,使用时手动插入充电口(60v电池)。停车后手动断电

楼主:
没有我这个方便

网友(2022-06-26):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个行车记录仪……看那个录像机都快装满车箱了

能防水的行车记录仪不仅不好找到,而且带屏幕的挂外面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盘?这么装不费电吗,硬盘抗颠簸么,而且C3W不是支持内存卡存储吗

SD卡转SATA应该可用

网友:
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废物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