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W-02多功能保温器拆解

楼主(2019-06-25):
去年冬天买的用来在办公室喝茶,懒病发作只发图不说话,请各位自己看自己琢磨吧

分享完了,祝各位天天开心!

网友:
啥样杯子都能放吗?是不是得平底的杯子

网友:
保温器用心设计了,加热底盘还加了均热层,好评

网友:
居然是发热管的,精简版本是一小块ptc,就和小胶枪那个一样

网友:
听说冬天可以当暖手宝

网友A:
肚子饿了,二师兄还可以煎个蛋来吃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肚子饿了,二师兄还可以煎个蛋来吃
等牙膏ing

用这个煎不熟吃了拉肚子

网友:
这个是怎么控制温度的?能改不?

网友B:
220V的电,就用这种轻触开关?打火就烧了的吧?

网友:
手持人参果围观大懒蛋子二师兄

网友:
我能说发热盘底面的凸线像JJ和DD么

网友:
连个温控器都没看见,220是咋控制的?

网友:
自制蜡烛的好工具,可以用易拉罐做几种形状的容器,做不同形状的蜡烛。

网友:
一个二极管控制功率的吗

网友:
小火慢炖 来个大猪蹄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的电,就用这种轻触开关?打火就烧了的吧?

打什么火呀,4000Ω的电阻才50ma电流,这种开关1A电流以内没问题。纯电阻的东西没有什么启动电流一说,这个就是50ma电流起步,不像开关电源的充电头,10W的往插座一插都能听到噼啪的打火声。

网友:
居然不是ptc的

网友:
台表其实可以送的~

网友:
竟然是这种开关,感觉不安全呢

网友:
谢谢分享。。。。二师兄回高佬庄探媳妇了?要不怎么懒癌发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