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台打印机打印总是偶尔缺行,有图片,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25):
一台打印机打印总是偶尔缺行,是什么问题,打印单张A4一般没问题,打印三联的话就会看到问题,第一联和后面的纸张都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针式打印机缺行应该是有断针的可能。打印多联后面的不清可以试着调整打印力度,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打印头高度是不是没有调好?你这个机器是不是手动调节打印纸厚度的??一般 在边上有个拨杆的  0-9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式打印机缺行应该是有断针的可能。打印多联后面的不清可以试着调整打印力度,看看有没有改善。 ...

是三联都一样的没有字迹,感觉有的地方打印头没有击打。是打行驶证用的,没有厚度调节的,靠自重压在纸上打印的。 所以我感觉像是针有坏掉的,随机出现无法击打的情况。单张纸也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几率要小,貌似除了打印头就是主板了,其他没东西可以换了。

网友B:
打印头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头出问题了~

我也是这么感觉的,淘宝买了个打印头回来试试看,能不能修好。修不好也没法搞了,只能申请换新的。

网友:
如果第一联没打出来的部分第2联或第3联却打出来了,说明打印头没断针。

网友:
这种地方还用自己修?叫客服来不就行了?

网友C:
楼主说的这种故障应该是打印头偶尔卡滞,有可能是打印头,也有可能是控制板的驱动打印头线圈的芯片不良。。总之先换打印头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这种故障应该是打印头偶尔卡滞,有可能是打印头,也有可能是控制板的驱动打印头线圈的芯片不良。。 ...

换了打印头有好转,以前每行都有可能不全,现在一张A4可能就几个字缺少。

网友:
清理一下到导轮上的灰尘,加上油再说。

网友:
真有问题了

网友D:
你这个不是打印针问题, 是色带问题。色带上油墨不均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打印针问题, 是色带问题。色带上油墨不均匀了。

都说了,是三联都没印子,针没有工作,换过头好转了,现在一天中偶尔会出现几个字不能打出来,现在只能是怀疑主板问题,就是打印时候偶尔会出现针头没供电运行,毕竟是老打印机了,没办法,那种专用字体打印机,垄断供应,买个价格吓人,只能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