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ps2鼠标键盘延长线

楼主(2019-06-25):
最终把家里那个32的显示器搬回办公室,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047
一台显示器接两个主机。现在发现,显示器放在某个角最好,其中一台台式机在其正后方,没有什么问题。
那台服务器位置决定,现在的键盘、鼠标线没有办法放在显示器前边,在左边离开一段距离。感觉很不舒服。

因为桌子的位置、形状等都决定好了,不可能更改,现在想把鼠标、键盘延长一下线,能适合放在显示器前边。不知行不行?
1、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把线切断,分别延长,我看鼠标键盘线本来也没有屏蔽,这样的不好处是感觉不舒服,问一下大家这样做能延长多长距离?
2、干脆花钱换无线键盘、鼠标,可是我用过感觉不如有线的好用。何况位置决定有点距离。
3、换USB键盘鼠标,手头USB键盘鼠标其实都有,就是长度也不够,再就是主机上总共4个USB口,不太愿意占用,因为已经有别的占了两个口了。这两个占了就没有余地了。现在一个口接打印机,另一个口接了无线网卡,单位用的无线网,就是所谓的智慧校园。
4、手头有一根一个USB转双ps2,就是把ps2键盘、鼠标接到USB口上,以前用过,感觉不舒服,随时有操作不灵的风险,而且也需要延长。

其实我心里最想做的是把ps2键盘、鼠标线截断,加延长线。但心里总有一个坎,好好的东西变成拼凑的了。想问问大家,假如把ps2键盘、鼠标线切断延长,一般长度多少能比较稳定?
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纯粹从心理的角度,你们是否愿意接受把线切断延长?

网友A:
远程登录、VNC 、向日葵了解一下 ……或者Synergy  、mouse without boarders  ……KV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登录、VNC 、向日葵了解一下 ……或者Synergy  、mouse without boarders  ……KVM ...

谢谢,我不是这个目的,虽然两台主机,其中一台尽可能不用,就是放得比较远的一台机子怎样连鼠标键盘

网友:
换无线多好

网友:
ps2延长 5-10米吧 再长好像不行了

楼主:
那个主机与准备操作的地方隔着一个双层塑料板,距离约3米,不知行不行?这就是我纠结的地方

网友:
有直接的延长线卖啊,usb的见过最长20米,ps2的我记得做工程时候用过5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主机与准备操作的地方隔着一个双层塑料板,距离约3米,不知行不行?这就是我纠结的地方 ...

罗技M185隔着玻璃10米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是这个目的,虽然两台主机,其中一台尽可能不用,就是放得比较远的一台机子怎样连鼠标键盘 ...

三台主机,放在一起,有没有体验过明明要操作这台电脑,结果拿着另一个电脑的键盘鼠标?操作完后还说怎么没反应?
我是觉得一台大点的显示器真的比几台好。
除非必须几台同时显示查看。无线鼠标可能会更乱,如果是同样的话,更搞不清哪个东西控制哪个电脑了。
除了楼上的远程软件,RadMin也是不错的,我近十台电脑都用这个控制,家里装好客户端,也能一个软件控制所有单位电脑。
反正我不需要电脑页面同时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台主机,放在一起,有没有体验过明明要操作这台电脑,结果拿着另一个电脑的键盘鼠标?操作完后还说怎么没 ...

没那么复杂,两台电脑的原因是一台淘汰的偶尔用,有它的特点,另一个是服务器,不足之处多多。必须都保留

楼主:
给各位汇报,折腾半天,想想直接切断接上延长线,
键盘:原来的带屏蔽,接上的也带屏蔽层,啊前后接好,很正常。
鼠标:原来的没有屏蔽层,新接入的有屏蔽层,但貌似不容易管用了。使用感觉还行,但鼠标快速移动时好像差些。

网友:
买个kvm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