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恒温水龙头增加霸气拨杆

楼主(2019-06-25):
为恒温水龙头增加霸气拨杆
家里买了马云家便宜的恒温水龙头

这东西真好用,便宜不贵,推荐家里有小孩的使用。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开关是圆形的,不好开,
特别是你手上摸了肥皂,更不易操作。
自己曾经改装了一个效果不错

于是再买了几个这种水龙头把手,取拨杆改装。

取轴螺母

把恒温的开关取下来

取下的开关

打眼安装拨杆

准备AB胶,这胶枪和混合嘴真好用,以前舍不得用,太方便了。

注胶

安装后的效果

随便把恒温旋钮取下,往上调整15度左右,方便站立时看温度操作。

注意下调温开关往上旋转15度,更好操作。

改装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A:
这个胶水头头浪费太厉害,自己一次用的没有管管里面浪费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胶水头头浪费太厉害,自己一次用的没有管管里面浪费的多

是的,这次一次用那么多感觉浪费一次了,平时都是自己手动混合的。

网友B:
麻烦问问下图的 水龙头把手多少钱一个 在那里购买的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问下图的 水龙头把手多少钱一个 在那里购买的
先谢谢了

我在咸鱼一个买家买的,之前给他买了很多东西,他送了我一个,后面买的7个,他收了4元一个,运费7元。最后讲价30元包邮(之前给他买了好几次几百的东西),卖家名字叫:翁山龙少

网友C:
恒温龙头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温龙头效果好吗?

很好用,很稳定。

网友:
改得好,胶水必须一次用完,用不完很浪费

网友D:
这恒温原理是什么?

网友E:
这个龙头接两根管子吗,里面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恒温原理是什么?

原理是里面有类似蜡的物质,在温度变化,体积会变化,这个体积和调节柄的弹簧形成平衡,控制冷热水混合的比例。
混水阀工作原理
      在恒温混水阀的混合出口处,装有一个热敏元件,利用感温元件的特性推动阀体内阀芯移动,自动调节冷热水进水口的开度,当温度调节旋纽设定某一温度后,不论冷、热水进水温度、压力如何变化,进入出水口的冷热水比例都能随之变化,从而使出水温度始终保持恒定,调温旋纽可在产品规定温度范围内任意设定,恒温混水阀将自动维持出水温度。
如下图所示:
向左转|向右转

恒温混水阀
当设定好一个温度后,如果恒温混水阀混水后的温度低于设定值,感温热敏元件遇冷收缩,带动阀芯向上运动,减小冷水口的开度,增加热水口的开度,使混水的热水比例增加,冷水比例下降,这样混水后温度上升,达到设定值;反之,如果恒温混水阀混水后温度高于设定值,感温热敏元件受热膨胀,带动阀芯向下运动,增加冷水口的开度,减小热水口的开度,使混水的冷水比例增加,热水比例降低,从而是混水后的水温降低,达到设定值,恒温混水阀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龙头接两根管子吗,里面什么原理呢?

原理是里面有类似蜡的物质,在温度变化,体积会变化,这个体积和调节柄的弹簧形成平衡,控制冷热水混合的比例。
混水阀工作原理
      在恒温混水阀的混合出口处,装有一个热敏元件,利用感温元件的特性推动阀体内阀芯移动,自动调节冷热水进水口的开度,当温度调节旋纽设定某一温度后,不论冷、热水进水温度、压力如何变化,进入出水口的冷热水比例都能随之变化,从而使出水温度始终保持恒定,调温旋纽可在产品规定温度范围内任意设定,恒温混水阀将自动维持出水温度。
如下图所示:
向左转|向右转

恒温混水阀
当设定好一个温度后,如果恒温混水阀混水后的温度低于设定值,感温热敏元件遇冷收缩,带动阀芯向上运动,减小冷水口的开度,增加热水口的开度,使混水的热水比例增加,冷水比例下降,这样混水后温度上升,达到设定值;反之,如果恒温混水阀混水后温度高于设定值,感温热敏元件受热膨胀,带动阀芯向下运动,增加冷水口的开度,减小热水口的开度,使混水的冷水比例增加,热水比例降低,从而是混水后的水温降低,达到设定值,恒温混水阀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是里面有类似蜡的物质,在温度变化,体积会变化,这个体积和调节柄的弹簧形成平衡,控制冷热水混合的 ...

了解了,出水温度和设定的一样吗,准不准啊?

网友F:
也想买这种胶,但是又感觉这种管子太浪费了,给地砖做美缝时候美缝膏也是这种管子,但都是一次性的
请问您这样AB胶也是一次性的吗

网友G:
改得不错,虽然有点杀鸡取卵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出水温度和设定的一样吗,准不准啊?

那个刻度只能参考下,但稳定,比如你调到某温度他不变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想买这种胶,但是又感觉这种管子太浪费了,给地砖做美缝时候美缝膏也是这种管子,但都是一次性的
请问您 ...

混合嘴是一次性的,胶管用不完可以取下混合嘴,盖上盖子,少量可以不要混合嘴,挤出来手动混合下。胶枪可以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得不错,虽然有点杀鸡取卵的感觉

那个快开质量看上去不错,杀了确实看上去有点可惜,但改了真的好用,之前被媳妇一直抱怨,改了后就没缺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快开质量看上去不错,杀了确实看上去有点可惜,但改了真的好用,之前被媳妇一直抱怨,改了后就没缺点 ...

媳妇说好那是真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咸鱼一个买家买的,之前给他买了很多东西,他送了我一个,后面买的7个,他收了4元一个,运费7元。最 ...

好的哈  谢谢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