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兆信RXN-605D

楼主(2019-06-25):
前几年买了台兆信RXN-605D可调电源,基本没怎么用,说是300瓦功率,可一般电流到3A左右就会保护,就这样像宝贝一样非常爱护的使用,结果它还就坏了,电压开始从最高60V,跌到最高40几伏,想着还勉强能用,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两个月)最高电压跌到不到5伏,这下真没法用了。懒病再犯也得修了,在论坛里搜了下,维修兆信电源的很少,百度后有了结果,首先搜到了此电源的电路图,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可以作为参考使用。另外网上有些帖子提示,此电源的调整功率三极管容易损坏,电磁继电器也容易损坏,还有可调电位器也容易损坏。想着此可调电源使用比较少,先测试大功率三极管,发现都是好的,但网上帖子确实是更换大功率三极管修复的,为了彻底排除三极管故障,决定替换新的三极管再说(关键是某宝上的一些商家电子原件很多都是免邮的)

更换三极管后发现故障依旧,因为用的确实非常少,认为可调电位器基本没有磨损,所有又把故障点盯在电磁继电器上,上些其他部位的图片

电子继电器也不好拆,在线测试了一下,感觉没有问题,还是拆电位器吧

一共四个电位器,两个单联10k的,两个双联的1k的,不想拆线,板子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小,尤其是双连电位器,小烙铁不给力,上大的

单联的好使,双联电位器也不好拆,

上针头旋松各个焊脚

其实碳膜已经断裂了,

应该就是电位器的问题了,网上继续购买,把四个都换掉

想着电位器不好拆,估计过一段时间又要更换,用导线连上,换完电源就好了,用万用表(30元买的,还挺准)测试下还行。

网友A:
这么麻烦!深水宝直接电位器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深水宝直接电位器换上

碳膜电位器确实容易损坏,下次修起来就很快了

网友B:
应该换多圈绕线的精密可调,我自己的改了,就是固定不方便,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换多圈绕线的精密可调,我自己的改了,就是固定不方便,不美观。

考虑了多圈线绕,但都比较长,和后面的滤波电容相互干涉,无法装到位,转轴的直径也不合适,考虑再三放弃了,而且多圈调整比较慢

网友(2023-09-09):
哈哈,这个兆信稳压直流电源真是差劲,我买了一个RXN-3010D,买来一年,用了两次,总共没有一小时,之后就闲置。两年后,当宝贝一样拿出来使用,踏马的,这个稳压电源的电压不能调节,怎么调也是0.4v和0.5v。电压居然不能调整,也就不能使用了。
杠杠新的兆信电源,竟然不好用了。

网友(2023-10-26):
这款电源好熟悉啊。我刚毕业那会,申请买了两台。陪伴了我好久,可惜都坏了。后来公司搬迁,都扔掉了。
这款电源发热大,噪音也大。

网友(2024-05-10):
老师傅了,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深水宝直接电位器换上

我的调完电压有两三伏的跳变,输出不稳定,带负载又没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有知道的吗?

网友C(2024-09-09):
兆信电源的变压器是铜还是铝绕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兆信电源的变压器是铜还是铝绕组的

一般都是铝线的,特别是最近几天出的

网友:
质量有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