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惊怵!排插插座泡水用

楼主(2019-06-25):
       昨晚路过广场见到一表演杂技的外省车辆,说是免费演出,之后推售云南白药牙膏我就离开了。等晚八点多回来发现好多人围着热买排插,销售员反复把排插在水里浸泡捞出,拔插通断操作娴熟。。。。。。大家都被惊呆了!

水箱和测试灯,十米线插排30元,五米线插排20元

有人质疑电线不是铜的,老板就出刀割断了

手机拍不清端面

外观看是红铜色

期间表演节目,鞭断报纸

这次推出的是皮腰带,买的人就少了

表演白纸变钱

开场不久时,没见过这个动物

开场时的画面

改装的箱车

收场了

楼主:
今天上午到特意到一家电维修部的老哥处查看这个排插,昨晚见到他入手,同时引来一波购买力
插头和电线用磁铁测试不吸

建议零售128元

电线接口,可见没有地线

线头有黄铜皮包裹着

螺丝是铁质无疑,外壳像一体的,封的很严。遗憾不能无损拆解而放弃了!

里面似乎有锈迹

插座外观和普通的没什么区别

黄铜片比较薄,和普通A4纸厚度相仿

网友:
水有问题,拿自来水试试。这线是铝线吧,有那么粗的铜丝给你??包胶的排插坚决不能买

网友:
回收塑料做的,地线被吃了。4块钱一个

网友:
有那种专利的防水插排,但是这个应该不是的

网友:
小发电机发的电是隔离电源,可以扔在水里,没问题的。

网友:
记得那“水”好像不是水
牙膏还没到

网友:
都是河南的草台班子,纯净水不导电。

网友A:
水的电阻大,灯泡电阻小,相当于并联,不影响灯泡发光,他手不碰水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的电阻大,灯泡电阻小,相当于并联,不影响灯泡发光,他手不碰水就没事 ...

手也是入水里的,带水拔插插头。。。

网友:
。。。前几天在附近路边摊看到有人在卖,可能没人买,这几天不见了

往水里撒袋盐,把手放里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等牙膏。可能不是水,其它的不导电液体吧,话说一般家庭也用不上防水插座,这个娱乐性质比较大哈哈

网友:
一个隔离变压器搞定,这也是维修电器经常用隔离变压器的原因,至少量220的时候不怕站地上。

网友B:
车载电瓶最高不过24V,电不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载电瓶最高不过24V,电不死人。

真相了估计........

网友:
插排通的不是低压直流电吧?

那个不认识的动物,有点像草狸獭

网友:
铝线镀铜或者浸的铜色油漆,插座金属片也是铝镀铜的,小功率随便用用没问题

网友:
这个线绝对不是纯铜线。插头锉开看看是不是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到特意到一家电维修部的老哥处查看这个排插,昨晚见到他入手,同时引来一波购买力
插头和电线用磁 ...

求破解啊。

网友:
这个家电维修不会是拖吧,那么明显的骗局,那么明显的少地线他还买?或者他买了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