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朋友送来改装的fenix BT20车灯

楼主(2019-06-25):
朋友的车灯说不好用了原装电池包也不见了问能不能给改个USB我说看看吧
先拆了fenix 750流明的自行车骑行灯 像个口水龙脑袋

磕磕碰碰的也很多伤痕累累

这里两个螺丝拧掉就可以拆开了

里面是这样继续拧开

LED灯这个我看着也不像750流明的

开关照明板子

主控板子

这电线焊接的 我觉得对不起这几百块的价格

等灯板来了再改 谢谢各位的捧场

网友A:
手持探照灯围观阿熊,并且不吭声

网友:
看上去这个灯珠功率应该不小,主控板的用料还是不错的,就是工艺稍差

网友:
就是个没有电池的手电筒。

网友:
几百块?一定是我听错看错了,哈哈,等牙膏

网友:
口水龙是指异形?

网友:
750流明肯定是虚标了

网友:
外壳是塑料的?

网友:
这个车灯采用的是科锐XML2U2灯珠,灯珠端电流3A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流明,测试一下灯珠端电流就可以,菲尼克斯手电届的大品牌,这个应该不会造假的。

网友:
原理双光斑是,灯杯上的镜片有一些小条纹。

网友:
为什么不让你帮忙D个电池包

网友:
这价格!肉挺多啊!别误会 我说的是大爪子!

网友:
竟然还有这么复杂的电路板,不过几百也太贵了

网友:
散热不错,驱动也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不错,可以送给2楼手持探照灯的折腾玩玩。。。。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持探照灯围观阿熊,并且不吭声

哈哈。。。。。我木有看到探照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木有看到探照灯啊。。。。。。

那就等优惠购有了,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等优惠购有了,再买一个

上回那个灯买了参加店铺活动还赚了不少啊哈哈

网友:
几百块?真有钱

网友(2022-11-17):
贴主可以看看带电源线的那面电路板的高清图片吗,我有个元件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