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元件干啥的(美侬咖啡机电源板)

楼主(2019-06-25):
这个元件干啥的(美侬咖啡机电源板)
这个两脚的元件安在R62端其串联在电机旁,问一下高手这是啥,其电阻正反向测量都是小5欧。

两脚元件标着WH250 400

网友:
应该是自恢复保险

网友:
送分题……wh250-2000自恢复保险丝是一款用于过流保护的电子元器件,具有在电路电流大于4A的时候进行对电路进行保护作用,从而是电路或者电路中的元器件避免于大电流的击穿和损坏。它的耐压值为250V的电子保险丝,也就是在必须安装在250V的电路下才能给起到应用的保护作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 PTC   另外那个标识是 WH250 400 。不是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 PTC   另外那个标识是 WH250 400 。不是M

您说的是自恢复保险丝 PTC,我了解了,标识已经做修改了,谢谢

网友B:
PPTC自恢复保险丝250V 400MA 咖啡机用 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TC自恢复保险丝250V 400MA 咖啡机用 保险丝

老眼昏花,明明是加 却看成减,奉劝大家维修贴片一定要准备放大镜!

网友:
高人实在是多,我也学到了不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