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拆解京信WAS-36GN2 DCS1800M家用基站

楼主(2019-06-25):
外观1,只有一个WAN和一个LAN口,电源是12V的,5.5*2.5接口。WAN口带POE功能,可以直接网线供电,48V标准POE设备。
新版的数码之家上传照片方便了,支持html5上传,5M以下照片都行,之前老版本得自己降低分辨率,已经好几年没发过帖子了

几个指示灯,分别是GSM/WIFI/WAN/LAN/POWER

拆开后是上下两块板子在一块,螺丝在底部脚垫那,找一圈没发现直接撬开了

照片比较乱,这个是全部拆开后的照片

WLAN跟DCS1800射频部分,上边是手机信号部分,下边是wlan

两块板子背部,有一个手机卡插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WLAN部分,AR9341,16M的FLASH,内存不知道多大

1800M手机信号部分

上边是16M的flash,下边是TI的AFE7222I数模转换ADC,Dual 12-Bit, 65 MSPS ADC with dual 12-Bit, 130 MSPS DAC and auxilliary ADC and DACs 64-VQFN -40 to 85,链接里是PDF资料,先复制几段
The AFE7225/7222 is an analog front end designed for full- or half-duplex radios. Over-sampling transmit
12-bit DACs provide output frequencies from baseband to Nyquist. Under-sampling receive 12-bit ADCs
allow analog inputs from baseband to ~230MHz. Most blocks within the AFE7225/7222 are independently
controlled for optimization of power consumption versus utilization. Two auxiliary control 12-bit DACs and
a dual input auxiliary monitoring 12-bit ADC are available via serial interface. Digital features include QMC
(quadrature modulation correction), interpolation, decimation, RMS/peak power meter and mixers with
independent NCOs for RX and TX path.

上边小的是TPS73701,1A的LDO。Single Output LDO, 1A, Adj. (1.2 to 5.0V), Reverse Current Protection
下边大的是德仪的TRF371125IRGZ,0.7 - 4.0 GHz Wide Bandwidth Integrated Direct Down Conversion Receiver
he TRF371125 is a highly linear and integrated direct-conversion quadrature demodulator. The TRF371125 integrates balanced I and Q mixers, LO buffers, and phase splitters to convert an RF signal directly to I and Q baseband. The on-chip programmable-gain amplifiers allow adjustment of the output signal level without the need for external variable-gain (attenuator) devices. The TRF371125 integrates programmable baseband low-pass filters that attenuate nearby interference,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an external baseband filter.

左上角ADF4350,ADF4350结合外部环路滤波器和外部基准频率使用时,可实现小数N分频或整数N分频锁相环(PLL)频率合成器。ADF4350具有一个集成电压控制振荡器(VCO),其基波输出频率范围为2200 MHz至4400 MHz。此外,利用1/2/4/8/16分频电路,用户可以产生低至137.5 MHz的RF输出频率。对于要求隔离的应用,RF输出级可以实现静音。静音功能既可以通过引脚控制,也可以通过软件控制。同时提供辅助RF输出,且不用时可以关断。
德仪的TPS 76801,Fast Transient Response, 1-A, Low-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s
DAPU T10A-G313 26MHz有源晶振
德仪的CKV304,General Purpose and PCI-X 1:4 LVCMOS Clock Buffer

最大那个芯片拍糊了,啥也看不清

这个是带接口的板子,从上往下从左往右TPS65251,TPS65251 4.5-V to 18-V Input, High-Current, Synchronous Step-Down Three Buck. Switcher With Integrated FET
ALTERA EP4CE15F17C8N,现在城Intel了,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 Cyclone IV E 963 LABs 165 IOs
micrel KSZ8721BLT 以太网 IC 10/100 BASE-TX/FX Physical Layer Transceiver
MX29GL512EHT2I-10Q 64M NOR FLASH
德仪的21D57DK ALVC164245 SN74ALVC164245 16-Bit 2.5-V to 3.3-V or 3.3-V to 5-V Level-Shifting Transceiver With 3-State Outputs
德仪的OMAP-L138BZWT 启动时候的VxWorks系统显示的是这个。The OMAP-L138 C6000 DSP+ARM processor is a low-power applications processor based on an ARM926EJ-S and a C674x DSP core. This processor provides significantly lower power than other members of the TMS320C6000™ platform of DSPs.
镁光2KH22 D9LHQ
最右边TPS65251 TPS65251 4.5-V to 18-V Input, High-Current, Synchronous Step-Down Three BuckSwitcher With Integrated FET

TTL接口和SIM卡插槽,下边是射频部分,双面都是散热片,被动散热的

POE供电部分,还是TPS65251

主板加电ttl打印信息,VxWorks系统

启动之后一直重复的信息

这个是射频部分TTL信息

wlan的信号还不错

还是主板启动后的输出信息

web页面,地址有俩,192.168.119.6/192.168.119.7,用户名admin,密码123456,一个是能设置wlan的,一个是设置手机信号的,可惜不懂怎么用,设置项很多,都是截图

网友A:
请问这个是到那里申请的
我这里偏远 附近的那个移动基站是靠当地供电局供电的 经常坏变压器导致没信号
我想弄个挂家里 做生意的 老是漏掉电话 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到那里申请的
我这里偏远 附近的那个移动基站是靠当地供电局供电的 经常坏变压器导致没信号
我想 ...

夜市淘来的,我也不知道咋申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到那里申请的
我这里偏远 附近的那个移动基站是靠当地供电局供电的 经常坏变压器导致没信号
我想 ...

打电话投诉,投诉多了可能会给,这玩意也是要靠有线网络的

网友C:
敲个/ushell看看能不能进mG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敲个/ushell看看能不能进mGR

试了下,出这个/ushell
C interp: syntax error.

楼主:
一般的命令可以执行,比如ll,只不过这个屏幕打印不停,信息重复的

网友:
这个支持现在的4G手机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投诉,投诉多了可能会给,这玩意也是要靠有线网络的

要自己掏押金的, 1000+ 呢。

而且你装了之后等于开了一个微蜂窝,进入范围的手机都走你的基站用你的网络。

可能会有怕辐射神经过敏的邻居BBBBBB,不胜其烦。

网友:
这个需要投诉的多了,运营商才给装的。回传数据走的互联网,但是它会发射手机网络信号,所以需要本地的网优部门做频点规划,不然的话会被临近的基站干扰,或者干扰临近的基站。它的学名叫微基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投诉,投诉多了可能会给,这玩意也是要靠有线网络的

有线的网络我到是有只要有电光钎都有网

网友:
这个设备做工真好!比华为做工好

网友:
楼主有技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到那里申请的
我这里偏远 附近的那个移动基站是靠当地供电局供电的 经常坏变压器导致没信号
我想 ...

供电局经常停电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呀,信号怎么走的?还能支持上网吗?

网友(2021-07-02):
这个信号覆盖怎么样啊?多少距离?

网友(2021-10-09):
这个可以干嘛?

网友:
楼主有两把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