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懂贴片电容,磊科nr255g v2

楼主(2019-06-25):
手贱在咸鱼买的全新nr255g v2拆了,不知道是我不小心碰掉了还是出厂本来就是这样,这个贴片电容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容量

就是闪存这个位置,谁知道帮我一下,我去买个补上,这个电容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知道的讲解一下

网友:
随便装个10uF试试

楼主:
电容还在,就是有一边崩了一小角

网友:
还在就并一个10UF的。

网友:
随便在报废板上找个体积差不多的贴片电容就行了

网友:
随便装个大小一样的 没事的

网友:
电容一般没短路可以不管或者换体积差不多的就好了

楼主:
电容还在,就是崩了一小角,大家有没有方法能不能检测贴片电容的好坏,如果没坏,我就不理了

家里有万用表

网友:
1~1w 微法的随便装,这是滤波电容

网友:
4.7-10UF都可以,实在没有就找个几UF电解电容焊上

网友A: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不装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不装都没事

像线性稳压器的滤波电容,103-106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线性稳压器的滤波电容,103-106都可以吧

装一个大小一样的行吗,103-106是什么叫法,如果去买,具体的叫法是什么

网友C:
这个是虑波电容,也做储能用,0.1uf,给你个RTL819*图纸以后留着用吧。
另外对前面回复的几个网友的建议总结一下:
1、有网友说这个电容不装也可以,其实不装是真的可以,因为这个SPI功耗很小,也没那么娇贵,对供电的波纹要求也没那么高,可以先择不装。
2、有网友说103-106随便装,也有网友说装10UF电容,其是都是可以的。
3、如果手头有废板直接从废板拆一个装上就可以了,只要耐压值大于5V就可了,容量在这个地方有时也没那么重要。不建议花钱重新买电容换。
4、耐压值为什么不是大于20V或12V等,而是大于5V就可以了,磊科的路由全部是开关电源输入3.3V的,所以耐压值不需要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虑波电容,也做储能用,0.1uf,给你个RTL819*图纸以后留着用吧。
另外对前面回复的几个网友的建议总 ...

谢谢大神回复,旧的料板我有,就是怎么知道贴片电容耐压大于5V,身边只有万用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旧的料板我有,就是怎么知道贴片电容耐压大于5V,身边只有万用表 ...

看着你都累得慌,随便板子上拆个换上试试吧,只要不短路,不爆就行,要那么精确也没用啊,楼上都解释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你都累得慌,随便板子上拆个换上试试吧,只要不短路,不爆就行,要那么精确也没用啊,楼上都解释清楚 ...

没错,哥就是有强迫症

网友:
贴片看是看不出参数的呀,你需要上万用表。。这是0402规格的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随便装个就可以,一般就是几个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