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聚存f150 120g 不认盘了

楼主(2019-06-25):
聚存f150 120g 不认盘了已经拆了 是sm2258xt 主控 镁光的闪存看不清型号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的主控芯片和闪存,说不定可以量产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办吗

楼上的正解。你不拆开,无法给你比较合适的建议。假如你有保修的就不要拆直接给售后保修哦。

网友:
杂牌玩的就是不稳定。

要稳定的话谁还买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里面的主控芯片和闪存,说不定可以量产成功~

拆开看了 sm2258xt 镁光闪存 看不清型号

网友B:
跟我买的一块镭士LS600 120G板子一模一样,淘宝店铺早都关了,也是不认盘,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量产工具,B05A的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买的一块镭士LS600 120G板子一模一样,淘宝店铺早都关了,也是不认盘,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量产工具,B05A ...

B05的工具已经流出来了,论坛里有,你找一下

网友(2019-10-23):
240g的有没有拆过的?

网友:
型号我看到了

闪存类别:美光白片
闪存Code:PFG29   对应型号:FBNB05A128G1KDBABJ4  闪存类型:TLC   生产工艺:B05A
单片容量:128Gbits=16GB  闪存封装:BGA132/187   可用容量:94% - 100%   其他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
工作电压:Vcc【3.3V】VccQ【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