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波音737上霍尼韦尔的IRS Display Unit (ISDU)

楼主(2019-06-25):
尝试驱动,未果!

可能是限流限压得二极管

键盘

买来就为了这个数码管,买了两台,真贵!

这个数码管额定4V电压,用3.3V就可以驱动

x-plane 11波音737-800头上面板位置上的

网友:
这数码管不错,有点荧光管的意思

网友:
这哪是数码管啊  直接就是钨丝  老美的脑洞确实牛逼

网友A:
拆数码管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数码管来做什么?

做个时钟

网友:
真土豪,拆架波音737来做数码钟!

网友:
厉害,但电路板还得在网上买吧?惯性红外显示单元上的这种管子可靠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多少钱收的

网友:
楼主牛逼,就为了这个数码管。

网友(2019-07-25):
这数码管可能比LED寿命要高

网友(2019-09-05):
我也喜欢这个管,淘宝至今没有卖的。这个管最大好处是阳光下也清楚。美国人好多用这个的

网友:
这个是led数码管?

网友(2019-11-30):
这个部件在飞机上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