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西门子BCD-212电冰箱温控器

楼主(2019-06-26):
  朋友家的一台电冰箱,冷藏室不能制冷了,当时就叫了专业维修冰箱的看,说是要拉回维修店动大工程,且价格不菲,关键是最快都要一个星期才能搞定,因为是老人家用的,每天买菜不方便,冰箱一日不可缺,立马去撸了一台新的。买了新的才跟我说,我心里只有为对方的壕点赞,赶紧要她叫停维修师傅上门了,让我先看看再说吧……

  这是冰箱上的接线图,冰箱型号:西门子BCD-212:

冷冻室正常,说明制冷系统基本正常,会不会是温控器问题?这是温控器:

掀开保护盖把唯一的一颗螺丝拧下:

再把旋钮拔出:

速冻开关拉出:

把温控器盖子掀掉:

看到温控器了:

量一下引脚,有电到:

在现场无法判断,反正也买了新的了,修理也不急一时了,把温控器整个拆下研究一番。在老站拆过一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3077),正好作个对比。
这是温控器:

下面是各角度视图。这是调温旋钮面,细看在这面上有产品LOGO,经坛友指出,这是丹佛斯(Danfoss)温控器:

这是引脚面,有三个引脚,标识3、4、6:

旋钮面的对面是塑料盖板,这一面也有标识,不知这些字母数字都表示什么:

这是金属外壳的两个侧面(这是探温线拆下后拍的),上面均有数字标识,貌似是型号系列数据:

开拆。先把探温波纹管拆下:

再把塑料盖板这面拆下:

从拆开波纹管这端看进去,可见一个联杆机构(红圈处),联杆动作时往箭头方向压:

这个联杆可以直接拿下:

联杆拿出来了:

联杆拿出来后,可看到两触点(便于行文,叫触点A吧)是闭合的,这是一对常闭触点:

用一把摄子向上拔动,看到红圈处的触点断开了。同时可见上为定触点,接引脚6;下为簧片动触点,接引脚3(经过实测):

经过观察,里面还有一对触点(相应地叫触点B),这对是常开触点,图中下为定触点,接引脚4;上为动触点,接引脚3:

把温控恢复(此外省略1000字),今天拿去回装了:

  再次实测,原来A(6、3引脚)常开触点、B(4、3引脚)常闭触点中,动触点3为连通的公共脚(蓝线),6脚(棕裼色线)是接市电L线,4脚(灰线)是接市电N线的,冰箱上电时,在温控开关旋钮作用下,3脚接通6脚,压缩机运转,当温度达到设定值后,波纹管受热膨胀将3脚顶开,压缩机停运。至于4脚(接N线)的作用,就是温控器旋到关的位置时,动触点接到零线,防止压缩机带电。分析对否,请大神出来斧正。
  经过试运,故障依旧,看来真是如坛友所说的是制冷剂问题,这可是个大工程了。

  另外,回装后,居然发现一个塑料部件不知在哪多出的,印象中没有这个部件的,可见,拆修一样东西真不能拖太久:

我只是拆个温控器而已,天,真是应了那句话,装回去肯定多点东西。

网友A:
丹佛斯的温控器,应该不错

网友:
质量看着不错,但也坏了。西门子的那

网友B:
当蒸发管首段由冷冻室开始盘到冷藏室结束时,缺氟后雪种在冷冻室部分就蒸发完毕,到冷藏室没啥蒸发了所以造成了冷藏不冷冷冻冷的内漏的典型症状,这时控温器感不到低温会常闭不断电压缩机不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丹佛斯的温控器,应该不错

因为调温器下线了,现在要搞清楚接线定义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蒸发管首段由冷冻室开始盘到冷藏室结束时,缺氟后雪种在冷冻室部分就蒸发完毕,到冷藏室没啥蒸发了所以造 ...

你是说要加冰种了?那业余条件岂不是搞不了?这下真是麻烦了。

网友C:
大婶,给你32个赞!

网友D:
有钱老人。新的没上线?怎么测这个温控?放冷冻室里,等会开门,测触点,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给你32个赞!

温总,你这32个赞,我只能给你20个币,是你给了我鼓励,让我敢拆所未拆,修所未修。我决定了,余生就跟着你,向数码王国坚定地走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老人。新的没上线?怎么测这个温控?放冷冻室里,等会开门,测触点,行么? ...

不是老人有钱,而是她的女儿有心,有孝心。你是说可以找新的温控器做对比吧?整个冰箱都下线了,已经换新了,而且不同牌子的。搞清楚了接线定义,这个很容易试的。

网友E:
明显是缺氟的表现,慢性漏氟,还没完全漏完,所以冷冻室还能结冰,再漏久一点冷冻室也不能结冰了!温控器坏一般是要么不开机,要么不停机,如果压缩机工作,但冷藏室无霜那肯定是缺氟了,有内漏

网友F:
换过美菱的温控器,拆了几块铜片。不得不说大牌的零件做工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缺氟的表现,慢性漏氟,还没完全漏完,所以冷冻室还能结冰,再漏久一点冷冻室也不能结冰了!温控器坏 ...

想起来了,以前就看过一次说是有漏,当时以为是结霜了,看来真是大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过美菱的温控器,拆了几块铜片。不得不说大牌的零件做工就是好

回装动用了虎台钳。那几个引脚接线还没整明白呢。

网友G:
曾经微信视频遥控一外地mm用tb买的工具
对冰箱焊针阀加冷媒。。。。。。
结果人家现在30+了还没男朋友。。。。。。

网友:
首先强冷温度计测温不正常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经微信视频遥控一外地mm用tb买的工具
对冰箱焊针阀加冷媒。。。。。。
结果人家现在30+了还没男朋友。。 ...

你的意思是爱折腾的美眉难找男朋友啰?你这话可别让我们坛的红人雪MM听到,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爱折腾的美眉难找男朋友啰?你这话可别让我们坛的红人雪MM听到,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哈哈 ...

我只说了个案例
你非要套,我没办法。

楼主(2019-08-06):
引用 网友G:
我只说了个案例
你非要套,我没办法。

其实,我也觉得爱拆机的男孩有点宅,都是跟冰冷的电器打交道,女孩子很难喜欢我们这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