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视故障快充8个

楼主(2019-06-25):
同学买的,2.5元一个,4个晨阳的4个坤兴的,1个晨阳变压器断线,拆开重绕修好,2个晨阳是起动mos管s极虚焊,另一个晨阳ntc电阻烧坏,1个坤兴陶瓷电容开裂漏电,别三个坤兴炸了,mos,电流取样电阻,芯片全坏,有个拆件了,有时间买芯片再试试

拆下mos测量,看到电容了

电容裂纹

这个拆件,ntc.电容拆了,mos 芯片,电感坏了

漏电了

3个坏芯片的,

同学昨天拿走2,这三个好的,一个刚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拆机贴,好歹也让我们看下板子另一面吧?这变压器有多大?还有什么EMI元件否? ...

先上坤兴的吧,同样方案,

Pwm芯片 iw1782

10n65

mos拆下了

保险加ptc,电感,后侧还有个电感

同步整流芯片,

同步整流mos

2只固态
晨阳的单板组构

接解方式不同,该有的都有

板面更简单

两个固态

高压mos

起动mos,晨阳两个是这脚虚焊

网友B:
不错呀,哪里有卖的?

网友C:
修好五个,厉害了,开壳不是很完美

网友:
修好了就赚了

网友D:
不要用着就把手机充坏了

网友A:
既然是拆机贴,好歹也让我们看下板子另一面吧?这变压器有多大?还有什么EMI元件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哪里有卖的?

同学买的,没了,最后8个,加两5v2a,一共10个,刚看了,闲鱼还有,坏的2元一个,你想折腾就自己找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五个,厉害了,开壳不是很完美

大多不是我开的,他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着就把手机充坏了

应该不会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拆机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哪里有卖的?

你如果有高佣账号的话,可以花7块钱不到买个新的乐视充电头要不然一淘得花10.5元

网友:
有能力修好话真的是超值 咱们论坛最便宜也要十几块一个

网友:
坛里随了两弹一星
基本得了会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上坤兴的吧,同样方案,

Pwm芯片 iw1782

我还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事,乐视坤兴头,只有它没事就上9V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线材和手机都不变,只要是这个头,电压很快就升到9V  1.3A左右,   其他也是乐视头,辰阳也罢坤兴也罢,磨叽半天6V多。

真是有意思!!!

不知道那根线搭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事,乐视坤兴头,只有它没事就上9V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线材和手机都不变,只要是 ...

没工具,一个测升到近9v,电表上功率18瓦多点!另两个只测了功率!同学那两个我看他发的图6.7v2.5a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工具,一个测升到近9v,电表上功率18瓦多点!另两个只测了功率!同学那两个我看他发的图6.7v2.5a ...

我也没啥设备,所以才觉得奇怪。

我只是插了一个电压表,测试USB口的电压变化。

只有这个坤兴头是这样,很快就协商到9V输出,而其他的插哪里半天也才6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工具,一个测升到近9v,电表上功率18瓦多点!另两个只测了功率!同学那两个我看他发的图6.7v2.5a ...

确认了,是个山货。 论坛广告炬为UD18撸了一个,顺手测试一下。

发现很快升压9V的这个头,基础电压高,诱骗测试 2.0通过, 3.0失败,以为是有故障砸开一看山货。

QC2.0的山货,应该是乐视倒台之前的仿造的,没想到倒台正品比山货还便宜。

竟然还送了一块挺大的铁板。噗噗噗

网友:
兼容性和体积都过时了

网友:
謝謝分享 能完美拆 完美修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