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LW-120HCD冰柜只能冷冻的原因?

楼主(2019-06-25):
家中一台LW-120HCD海尔冷藏冷冻柜原使用正常(原上层设置为冷藏模式),某天突遇停电,待电力恢复后次日发现上层食物结冰变成冷冻模式,检查各开关位置正常(重新查看说明书说S处于接通为冷藏模式),开关S也没问题。通过400电话咨询,告知可能是冷藏室温控器坏了。于是在某宝淘得同样型号温控器一个换上试机,第2日发现冷藏室又结冰。下图为冰柜外壳贴的电路原理图:

请问该机在将上层设为冷藏模式时各部件是如何工作的?电磁阀E何时得电失电?滤波器作用是什么?

(不知怎么图挂了,现在补上)
谁能提供该机的制冷系统图呢?

网友A:
我来早了吗?图呢?

网友B:
图片呢?怎么温控器的还有电磁阀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呢?怎么温控器的还有电磁阀啊?

它有二个毛细管s一路断电电磁阀失电制冷剂走长毛细管到冷冻反之走长毛细管到冷藏冷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有二个毛细管s一路断电电磁阀失电制冷剂走长毛细管到冷冻反之走长毛细管到冷藏冷冻 ...

第二个长应为短,按搂主说的情况(纸上淡兵)可能是冷藏控温器开关s电磁阀或冷冻控温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早了吗?图呢?

不好意思,不知怎么图挂了,现在补上

网友:
那个E——电磁阀坏的可能极大,可能断电后不能再吸合,失去对制冷剂的控制作用。

楼主:
有没有人能上个制冷系统图?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有问题了,量下线圈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能上个制冷系统图?

这个电磁阀冷冻应该是长通的,控制冷藏管路的通断,冷冻温控器控制开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磁阀冷冻应该是长通的,控制冷藏管路的通断,冷冻温控器控制开停机。 ...

说明书上给的开关S状态功能如图:

图1冷藏是接通还是断开?我觉得按图示应该是接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S接通,电磁阀(应该是单稳态阀)得电,冷藏室的冷冻回路被切开,这时冷藏室只工作在冷藏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应该就是电磁阀坏了。你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