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极品汽车音响设备给大家欣赏(ALPINE 3566)

楼主(2019-06-25):
收藏级原装日本阿尔派6路功放一台,推汽车前级。阿尔派日本原装两路功放一台推汽车后级。美国原装来福PUNCH12寸喇叭一对。不知道喇叭怎么回事可以看下文。实在难得请加分

网友A:
LZ这个原来是安装在啥车上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原来是安装在啥车上滴?

这是商业功放喇叭,不是原车。原来按在奔驰S600上的

网友:
这料真足啊!!

网友:
里面的线有点乱

网友B:
S600上面的功放?竟然不是柏林之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600上面的功放?竟然不是柏林之声

柏林之声能比吗。这是商业功放商业音响。原车的不能比。

网友:
很牛逼的,我的面包车电瓶也带不起来,还是不要看了,这种真玩不起感谢楼主让坛友涨见识

网友C:
请教懂行的大神,看了好多这种汽车功放都有一个大电感,环形那个。在这里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懂行的大神,看了好多这种汽车功放都有一个大电感,环形那个。在这里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 ...

以前也寻思过这个问题,拆过车机后描了下电路,应该是升压用的蓄能电感,这个阿尔派还是OCL输出,是双电源的,所以升压和功放都是很多功率管,和电感及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寻思过这个问题,拆过车机后描了下电路,应该是升压用的蓄能电感,这个阿尔派还是OCL输出,是双电 ...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其实都看功放。最牛逼还是来福双音圈12寸喇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懂行的大神,看了好多这种汽车功放都有一个大电感,环形那个。在这里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 ...

汽车电源是12V的,加装的功放要输出大功率只能提高功放的电压,简单说就是将12V逆变为正负28V左右,你说的环形电感就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电源是12V的,加装的功放要输出大功率只能提高功放的电压,简单说就是将12V逆变为正负28V左右,你说 ...

从来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大神一说,瞬间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寻思过这个问题,拆过车机后描了下电路,应该是升压用的蓄能电感,这个阿尔派还是OCL输出,是双电 ...

最早是从那种圆筒形低音炮里见到的这个电感,当时就以为是什么滤波用的。后来发现有的车机里也有这个电感。车载功放里更是标配。想要研究下无奈找不到之前拆的那个板子了。你这说完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柏林之声能比吗。这是商业功放商业音响。原车的不能比。

如果原车用柏林之声功放换楼主这个阿姨派,车主不是木耳或脑子进水了或被JS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原车用柏林之声功放换楼主这个阿姨派,车主不是木耳或脑子进水了或被JS琨了 ...

一看你就不懂音响的雏,商业音响不是你原车能比的,好好学学在出来混,你把柏林之声功放拆开看看用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看你就不懂音响的雏,商业音响不是你原车能比的,好好学学在出来混,你把柏林之声功放拆开看看用料 ...

呵呵,懂的自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懂的自然懂

不懂装懂就让人家耻笑

网友:
这两台后级功放有点老了,全是直插件
6通道的机器适合用来推中高频,2通道的可以用来推低频。如果2通道的机器,2对输出管的AB类电路,推12寸,有点小吃力。
一般推低频,不是单纯靠功率的,阻尼系数很重要。这个电路,阻尼可以做到200左右就不错了。要推好12寸输出清晰的低频,400或以上的阻尼系数是必须的(当然喇叭也要能承受这个阻尼系数)

有感现在的汽车音响改装:
现在好多音响升级的,都是瞎搞。我个人的看法,市面上比较多的汽车音响升级,很多都是接个响,当然不同的器材,音色会会有变化,音质就难说了。音质实际上是可量化的。
但,大家平常除了“三频均衡”这一类描述,还有什么描述呢?
汽车音响是比较难搞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比现场扩声还难搞。汽车环境现场听音环境比较恶劣,设备环境也是恶劣。是属于复杂的电声学工程,不能单纯用家庭音响的看法去看待、组织、实施。
其实,个人建议有点档次的车,真不要轻易换原车功放,特别是BOSE系统,很多人换了都后悔。有些条件不是换个机器换个喇叭就能达到的。
对汽车音响有要求的话,建议直接买好车吧
除非愿意舍弃一些机器的特定功能,也舍得投入,换皇冠代工的JBL功放+PA+有条件做系统级测试调整(这个不比功放便宜,能操作专业音频分析测试仪器的调音师,人工不会便宜)
个人乱说的,说得不好的请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