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是什么封装啊

楼主(2019-06-25):
这个硬盘是什么封装啊,用什么主控能做成U盘那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脚位的···好高级···

网友:
上两派下三排?没见过这种脚位,期待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
ufs2.0或更高
定义没破解 没有板子支持 你可以用你这张群联破解定义 然后交给作坊生产出板子来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UFS颗粒吗……做不成U盘,没板子可买。要是三星的还能用3268。horui以前那个写100读110的就是这个颗粒,PS2309主控。无奈确实有3350的板子,但是你这个在固态上是当NAND用的,这种改动过底层的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UFS颗粒吗……做不成U盘,没板子可买。要是三星的还能用3268。horui以前那个写100读110的 ...

这叫什么封装那

楼主:
谢谢  可惜 没有查到引脚定义

网友(2019-07-27):
bga95球  应该是ufs  强行用来内部nand   然后还要接扣  这个没用了一般人用不了   要是三星95球还可以上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