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拆个杂牌炉,试试修(弄好了)

楼主(2019-06-25):
前2天那个还没弄好,又收个,这个脏,个位数收下。先拆,保险好,其余目测无坏,上电开机,显示E1,不检锅??换2个锅无效,去玻璃放锅无效。测测大电阻,两RT值均约78K,大热部分似虚焊,补了几处。均无效。跑那16pⅰn专用芯(无型号),不知怎么识别锅。望告知芯片型号,有图更好。
现陷入迷茫,有何建议?先静静再说。

网友:
红圈里虽然没断路还是用酒精擦擦吧,防止短路

网友A:
铜盘真好看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盘真好看哪啊

这哪是铜盘,这么粗的线圈,一看就是铝盘才会搞成这样

楼主:
盘线软,铝线无疑。没啥特色。

网友:
这个应该是根据电流检锅的吧

网友:
应该是开机引导到语音那里过不去,正常的话应该喊一声“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上次弄过一台开机报警热奶灯闪烁的,忘了是哪个按键坏了还是哪个指示灯坏了………

楼主:
冷静后再弄,下午弄好了。蒙的。在路测870KΩ,挑起测开路。画了一下支路,好象是上电瞬时给芯片1脚供电。不知道对否?另外,拨炉盘热电阻开机,竟不出错,怪。是不是有隐患?

网友(2020-07-21):
可惜又是铝盘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