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鱼了三把小电钻,试机功能正常,请教调速开关正常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9-06-25):
手上有把新的锂电钻了,只是频繁换钻头和批头有些麻烦,所以闲鱼了三把小电钻当电动螺丝刀来用。

三把一共20块钱,运费另计。12V两把,14.4V一把,外观特意挑的比较干净的。

三把都没有电池,也没充电器

内部结构和充电站一样,简单清洁后上电测试,三把电钻都能正常使用,就连变速箱的润滑脂都不用换。

目前发现的唯一问题是电钻空载时调速开关的输出端电压比输入端低3V左右,我手上这把全新电钻的输出端电压是基本等于输入端的。
于是摘掉电机后再次测试,开关的输出电压就和输入端基本相同了。
重新连接电机,但是摘掉变速箱,电压稍微提高了0.3~0.5V,还是比输入端低2~3V。
请问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如果要修的话,应该修哪里呢?

网友A:
开关推到底了吗,到底开关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推到底了吗,到底开关触点

确定推到底了,过程中电压会逐渐变大,但是最大电压比输入端低,也就是说PWM的效率达不到100%,三把都这样,不知道是不是电动螺丝刀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推到底了,过程中电压会逐渐变大,但是最大电压比输入端低,也就是说PWM的效率达不到100%,三把都这 ...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波形吧,不知道这个PWM的频率是多少,串个喇叭不知道能不能听到频响,推到底应该是纯直流电,喇叭应该不响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