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智能家居----小度控制客厅灯、、、

楼主(2019-06-25):
        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物联网模块,自己动手搞了一个86型暗盒-WiFi智能触摸开关,通过小度语音控制开关灯,效果超级好用。 画了五元人民币在某宝买了人家成品,把里边原有的板子拆了,根据这个外壳的尺寸画了一个板装进去可以用了,但是当时尺寸卡错了,后盖得剪开一些才能盖上。目前发现智能家居都有个缺点,断网后语音不能控制了,只能手动触摸操作了

小度智能音箱语音控制灯开关视频演示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0Mjk0MDA0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我也在618时买了小度音箱。
这,...没法让人仿制啊

网友B:
这个强,只买了esp8266?自己做板子?

网友C:
这玩意一直不想弄,一是价格优惠的担心质量问题用不久,二是担心给家里老人带来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618时买了小度音箱。
这,...没法让人仿制啊

仿制小度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强,只买了esp8266?自己做板子?

是的  买了8266模块,自己弄板子装86开关盒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一直不想弄,一是价格优惠的担心质量问题用不久,二是担心给家里老人带来困扰 ...

自己的弄的板子质量自己懂,确实这个东西家里老人用着可能会麻烦,如果断网或者坏了  手动触摸都没法开灯,断网的话还能收手动操作

网友D:
模块还打码了,楼主是来炫技术的

网友E:
模块打码应该是为了保护MAC地址吧,型号人家也告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还打码了,楼主是来炫技术的

打码是因为上面有MAC地址和设备注册码,没有炫耀技术的意思,这个模块是易微联的物联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打码应该是为了保护MAC地址吧,型号人家也告诉你了

打码是因为上面有MAC地址和设备注册码,没有炫耀技术的意思,这个模块是易微联的物联网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制小度干嘛?

不是仿小度,是想仿你这个控制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仿小度,是想仿你这个控制器啊

仿这个很简单的,在某宝上买易微联模块,然后买86空外壳,根据自己的需求画板子,另外网上也有成品卖,就是价格贵很多,前几天抢优惠劵买易微联模块很便宜,就做了5个,这次做的触摸感觉不上档次,如果你喜欢的话后续改版换漂亮的外壳,成本价给你

网友F:
不需要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网关??

连WiFi可以了

网友A:
买的模块,不需要再写什么程序了吗,直接硬件连好就能用?

网友:
很好奇,这个玩意是怎么实现的?小度音响怎么和那个板子链接?有接口吗

网友:
一直没搞懂小度天猫精灵之类的智能音箱的控制原理,看卖家说的好像几家还不能通用,小度APP添加电器时还要求输入品牌,楼主是怎么链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模块,不需要再写什么程序了吗,直接硬件连好就能用?

模块买回来自带程序了,直接用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