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无刷电机做个小吊扇

楼主(2019-06-25):
无刷电机用的是需要频率调速的,主要是便宜,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轴上的倒丝是六个的不是平常风扇上八个的。调速用的555。以前蚊子内用的这种小噪音太大从朋友那拿了两块太阳能板配合无刷效果还行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调频调速的电机

网友:
电路不错,有空了仿一个。

网友A:
那个轴上面反丝怎么固定的?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个,没有合适的扇叶

网友:
看着好像很不牢固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轴上面反丝怎么固定的?

楼主好像就拿了个普通台扇扇叶测试的,风扇扇叶都是反丝的

网友:
这个贴不错,收藏备用,弄个晚上睡觉的低速风扇不错

网友:
早就搁购物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个,没有合适的扇叶

淘宝,或者谁家的坏风扇

网友D:
论坛有大神用单片机弄过很高级的,可以仿一个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或者谁家的坏风扇

淘宝就没意义了,直接买个也不贵,坏的暂时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大神用单片机弄过很高级的,可以仿一个那个

这个不用单片机了,555直接调已经很方便了,除非你要加遥控

网友:
硬质扇叶,放蚊帐内,斩首行动进行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做一个,没有合适的扇叶

扇叶找收废品的一两块钱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单片机了,555直接调已经很方便了,除非你要加遥控

怪了,我按照这个图做出来的测试器,连接电调,上电后无刷电机只响不转,电位器用的10K,转动电位器,电机会发出很有节奏的响声,但就是不转。

网友F(2019-07-29):
引用 网友E:
怪了,我按照这个图做出来的测试器,连接电调,上电后无刷电机只响不转,电位器用的10K,转动电位器,电 ...

输出信号的范围和电机对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输出信号的范围和电机对应么

我想来想去,觉得是电位器用小了,应该用更大阻值的电位器。

网友:
便宜啊!好,我也有空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