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这块kingdian的S280-120G(SM2256K AB主控)怎么修复?

楼主(2019-06-25):
请教这块kingdian的S280-120G(SM2256K AB主控)怎么修复?
偶尔可以连上电脑会出来盘符,而且会卡住,电脑很慢了。经常没有盘符。量产软件打开,短接ROM点后,可以发现,但是量产时候报错。那位大侠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用P0715C版本软件检测到是三星的。
用SM2256_General_FWO1230C_MPO1228A软件检测到的是
SanDisk,128 Gbit (16K page),SDTNSIAMA-016G-A

楼主:
测量板子上的测试点电压:3.3v是3.2v,1.8v是1.7v,1.5v是1.4v。

楼主:
已经修复。
原来要用SM2256AB_MPO0811A版本的可以识别到正确的flash型号。
型号是: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M5R_3V3
然后可以量产。把新版本SM2256_FWP0901A_MPP0715C里面的闪存型号改为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M5R_3V3,也可以正常量产。

网友A:
你连auto都没点吧,那是原先设置的闪存参数,不和U盘似的不用选闪存型号,固态是半自动选择的。不过海力士的黑片还是不要折腾了,修好也坏的块

闪存ID:AD3A18A36125
料号:H27UDG8M2M, H27QDG8M2M, H27QFG8PEM, H27QEG8N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auto都没点吧,那是原先设置的闪存参数,不和U盘似的不用选闪存型号,固态是半自动选择的。不过海力士 ...

auto当然点了啊!三个版本软件识别出来的三个芯片型号。

网友:
改的id容易掉盘 我的就是写入40g就掉盘

楼主:
跑了一圈。没啥问题。

楼主:
挂斐讯移动硬盘盒的测试速度。

网友(2019-09-06):
帮顶,占个楼,捡回来几个KINGDIAN 都是不认盘的,明天按楼主的试试。

网友(2019-10-27):
我也是弄个这个周末也不行啊,我是识别不出来,识别就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