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学做一个开尔文夹,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9-06-25):
这两天不太忙,学着做一下,有不对的地方大神们指点一下。材料一:

材料二:

材料一拆开

材料二加工一下:

塑料夹子嘴部开个槽,安装,第一次没经验,用力过猛,

再来一次,成了,重复下工作,就可以凑一对了。

欢迎指点
完。

网友A:
理是这么个理,但为什么开尔文夹那么贵?

网友:
有区别的大佬

网友B:
原理就是这么回事。就看手工和材质了。。。。。。这个塑料的,强度有点弱吧。。。。。。

网友C:
第一张照片怎么拍成两半了?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是这么个理,但为什么开尔文夹那么贵?

人家镀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照片怎么拍成两半了?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手抖,也可能是手机相机突然抽风,我也是在电脑上放大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这么回事。就看手工和材质了。。。。。。这个塑料的,强度有点弱吧。。。。。。 ...

主要是老化了,新的强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上次也有个坛友把照片拍成这样,这个是照相的一种现象,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照片怎么拍成两半了?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

上面都有个小手图标,现在是在电脑上处理的过程中搞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是这么个理,但为什么开尔文夹那么贵?

贵是因为比这个夹子制作的质量好点,好看点,其实一般用用下面这个也不贵几块一个,前几天红包买了一对,到手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是这么个理,但为什么开尔文夹那么贵?

产品可应用于毫欧表、微欧表、电桥的电阻精确测量,及4极接地电阻的测量 。主要测量精度高